LS产电PLC
k120s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09-08):
奇怪的程序,没有END指令,传到PLC也没出错。可以运行。

网友A:
有这样的情况吗,没END 指令什么时候刷新输出啊

网友B:
不会吧没有END还能运行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很奇怪。

网友C:
不信.蒙的吧!是不是你眼睛看花了.

楼主:
不信,留下邮箱。自己下载到PLC试试。

网友A:
我想试一下
WZG19740221@163.COM

网友D:
你们都傻啊,这也信,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E:
贴出来看看,是否END指令被放到最后?而从程序结束时看不到END指令。

网友F(2006-11-24):
同意陈锋涛的说法

网友G(2007-01-23):
没有END指令是运行不起来的,我试过的,有一次编程下载到PLC上来以后发现程序在调试时改变当前I/O时不起作用,仔细一看原来没有END指令.

网友H:
各位高手:
K120的扩展模块的 I/O编号如何对应起来呢?

网友I:
LG Master-K50
我遇见过上面型号的PLC没有END指令可以运行,
此PLC在我公司的一台冲床上,我在维修过程中曾经增加很多程序,可以控制进出口输送器;有一次改完程序后忘了END指令,上传后设备运行了近一个月,再次调出程序才发现缺少END指令,但设备很正常运行,那时2002年时间,在2003年春,我到韩国研修半年,曾经问过很专业的韩国电气人员,他们也确认过,K**H系列的PLC确有一部分在没有END指令下可以运行。

网友I:
To 瑞群
K120说明书上有,认真看看
在韩国此系列为K80,扩展模块I/O编号地址输入从P80开始

网友H:
谢谢阿诗.能用电话请教吗?上网的时间条件暂不充分.

网友J:
不会吧!我试过的都不可以啊?怎么会事啊?

网友K(2007-02-28):
是不是有跳转指令,程序结束时无条件跳转到程序的开始部分!

网友L:
我用的就是K120S,看到这个贴子后,编了个小程序,不加END指令的确不能运行.

网友M:
如果是K120S不用END是绝对要报错的!

网友N:
  没有end指令的程序是根本不能运行的.着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O:
没见过这样的程序,想见识一下。

网友P(2007-05-15):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Q(2009-01-27):
我有一台LG Master-K50机器想找人修理有会的给我留言

网友Q:
我有一台LG Master-K50机器想找人修理有会的给我留言 我QQ524981396  邮箱yulinawoaini@sohu.com

网友R(2009-03-03):
又可能是与触摸屏连接呢

网友S(2009-06-09):
真是长见识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