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用485通讯同时控制变频器和伺服,用HMI

楼主(2006-09-08):
求助,台达用485通讯同时控制变频器和伺服,用HMI写入,伺服在线跟踪长度然后定长切割,
HMI的参数,变频器-启动停止,加减频率,伺服回原点,定长还有跟踪编码器后定长切割.那位大侠帮帮,先谢了

网友A:
我现在 正在作的一个项目 用HMI(触摸屏)和凯迪恩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一个项目,道理和你的相似,如果需要我们帮您忙,完成您上面的功能只要3500元就行了。既可以保证质量也可以保证进度。
                                         廊坊工控
                                        廊坊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何万里
                                         0316 6860573
                                         qq:84238906

网友B:
我靠,人家是来寻求帮助的,不是来烧钱的。
楼上的楼上那位兄弟,你所说的都是简单的通讯,人机的程序也都是些简单的画面制作,建议你到中达分公司搞本手册,自己学着写,遇到什么具体问题再发上来,大家帮你解决,既学到了东西,还省钱,何乐而不为!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倒很直。
M国的售货员兄弟说:这台打印机是中国生产的,你不用在M国买再带回去。

网友D:
台达的产品的之间的通讯还是比较好建立的,如果你有问题,找你们当地的中达电通的分公司,他们的服务和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自己做一次的感觉绝对与别人解释的不同.
你也没说明白是什么问题
帮不了你.
不过别把问题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F:
我考,二楼的哥们你也太黑了吧!◎

网友F:
我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免费!

网友G:
用人机直接控制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类型选择台达控制器就可以了,伺服选择PR模式,注意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