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C的MSComm

楼主(2006-09-08):
DWORD style=WS_VISIBLE|WS_CHILD;

if (!myCom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this,IDC_MSCOMM1))
{
AfxMessageBox("创建MSComm控件失败!");
//return FALSE;
}
else//创建成功则执行初始化及打开串口操作
{   AfxMessageBox("创建");
myComm.SetCommPort(1);            //指定串口号
myComm.SetSettings("9600,N,8,1"); //通信参数设置
myComm.SetInBufferSize(1024);     //指定接收缓冲区大小
myComm.SetOutBufferSize(1024);    //发送缓冲区
myComm.SetInBufferCount(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yComm.SetInputMode(1);           //设置数据获取方式
myComm.SetInputLen(0);            //设置每次读取长度
myComm.SetRThreshold(1);          //设置接收OnComm事件门限值
myComm.SetPortOpen(1);            //打开串口
}
到if就出错.我用的对话框

网友A:
http://www.vckbase.com/code/listcode.asp?mclsid=9&sclsid=907

这里有demo,请下载。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