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楼主(2006-09-08):
11Kw电动机平凡启动有哪些问题

网友A:
你是降压起动还是直接起动?

网友B:
频繁起停肯定对轴承不好,易损坏;另外对拖动的机械也不利;当然,对电动机的也是不利的,有可能缩短电动机的寿命。

楼主:
直接启动

网友C:
电机过热,轴承损坏,机械冲击载荷,机轴疲劳等,注意接触器选用重负荷型

网友D:
如是频繁启动,应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E:
缩短电机寿命,绕线绝缘容易老化,轴承倒不一定,接触器要注意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