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请教:西门子变频器6SE6440

楼主(2006-09-08):
我车间使用的西门子变频器6SE6440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当使用面板控制时,电机可以工作;但是当改为端子控制时,电机就不运转.使用外部端子控制时,9号端子输出的电压只有9V左右,可是说明书上标明的是24V,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可是我还有一台备用的变频器也出现相同的情况.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呢?谁能够把外部接线图告诉我,再把需要更改的参数告诉我也行,本人真的非常需要

网友A:
估计你的变频器是控制电源变压器坏了,看看改用外部的24v电源来控制,不用变频器自带的24v。

网友B:
你先把参数初始化一下,因为初始化了以后就是外部控制

网友C:
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我已经改用外部24V电源试过了,结果仍然是一样的,并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输出的三相220V电压严重不平衡,分别为:400V左右 230V左右 60V左右,变频器面板上无任何报警信息.

网友D:
有可能模块坏了

网友E(2009-03-26):
你好,你找到相关说明书了没?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