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LC编程

楼主(2006-09-08):
从论坛上看到一个题目,自己试着编整个了一下,可是在PLC上试验时有点小故障,请高手帮忙,最好是用西门子的梯形图语言。题目大干意思是这样的:有一个料车,可以在一个轨道上运动,左右各设置一个限位开关i0.0 、i0.1 ,按下启动按钮i0.4装料机开始装料,5秒后停止,停止2秒,小车开始前进,直到碰到右限位开关i0.1,卸料机开始卸料,8秒钟后下料机卸完后停2秒,料车开始后退,直到碰到左限位开关i0.2,复位。整个过程只有一个手动按钮i0.4,最好编一个既能连续运行又可以单周运行的梯形图。

网友A:
典型的plc教程买本书。书上基本都有

网友B:
1、正、反转限位控制;
2、两端加时间延时控制;

网友C:
连续运行还是单周运行应该加一个选择按钮输入信号.

网友D:
停止按钮都没有,晕!

网友C:
不错,停止按钮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E:
network 1
A(
      A(
      A     I      0.4
      S     M      0.1
      A     Q      0.3
      FN    M      0.2
      R     M      0.1
      A     M      0.1
      )
      L     S5T#5S
      SD    T      0
      NOP   0
      NOP   0
      NOP   0
      A     T      0
      )
      NOT
      A     I      0.4
      =     Q      0.0
network 2
 A     T      0
      L     S5T#2S
      SD    T      1
      A(
      O     I      0.1
      O     Q      0.3
      )
      R     T      1
      NOP   0
      NOP   0
      A     T      1
      =     Q      0.1
network 3
  A(
      A     I      0.1
      L     S5T#8S
      SD    T      2
      NOP   0
      NOP   0
      NOP   0
      A     T      2
      )
      NOT
      A     I      0.1
      =     Q      0.2
network 4
 A(
      A     T      2
      L     S5T#2S
      SD    T      3
      NOP   0
      NOP   0
      NOP   0
      A     T      3
      )
      S     M      0.0
      A     I      0.0
      R     M      0.0
      A     M      0.0
      =     Q      0.3

网友F:
装个手动/单动/联动3位选择开关,然后用移位指令和步进指令都行.至于程序是最基本的.

楼主:
谢谢wonderwhy,本人对plc是刚刚接触,不太了解这种语言,我曾参加了《电气时代》杂志社举办的培训班,老师讲的是s7200的,用的是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我只是对梯形图有所了解,正在向各位学习中,请多关照。今天自己有编了一个程序,在我的plc上进行了实验,还真的运行正常,很高兴。

网友E:
没关系,这些语句可以在step7中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G:
再加上有紧停开关

网友H:
有三个开关:电机正反转限位开关,和一个起动开关,最好这三个开关是保持型的开关。
 达到左限位(右限位)时,用定时器。

现在电脑上已经没有PLC的软件了,所以不能编程给你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