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电压型传感器

楼主(2006-09-08):
请问为什么0-5V电压型传感器所采集到的值波动比电流型的要大呀?

网友A:
电压型传感器容易受到外部的电磁干扰而产生另外的电压信号,而电流型传感器就不容易受到电磁的干扰.

网友B:
电流型传感器 传输电流则输入端阻抗低,即使传输距离长受外部的电磁干扰,干扰电流乘以低输输入阻抗,产生交低干扰电压。电压型传感器输入阻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