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不建压的原因

楼主(2006-09-09):
一个液压泵站,就是常见的那种活塞式的汽缸,一根压力油管,一根回油管,油路靠电磁阀控制,从而控制销子的穿退,油泵为齿轮泵,电机功率1.5KW,现在穿退脱销有时正常(一般一开始启动那下正常),有时很慢,或者根本就没反应,油路有几处有渗漏,测电机和电磁铁线圈绝缘都只有0.1M ,对电机的出力和电磁铁的吸力有无影响?油泵压力建不起来有哪些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原因比较多。泵、油路的密封性、阀的切换等,电机的状态显易见

楼主:
jiuxinf兄,能否说具体点,我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希望大家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那出来分享,谢谢!

网友B:
老兄!你说了那么多好象机台浑身都是问题!  (测电机和电磁铁线圈绝缘都只有0.1M ) 绝缘这么底肯定是不正常.一般的我觉得益流阀的弹簧变软可能性大.泵损坏的可能性小,除非你没按要求加油或油箱没洗干净.[/b]

网友C:
有可能是汽缸内部发生泄露,只有知道了具体的液压原理图才能清楚。

网友D:
检查吧!老兄!1项1项地排除一下!问题太多了,别人没法判断了!

网友E(2006-10-26):
先将油管液压缸入口端拆下,用压力表堵上,打开泵检查一下压力是否正常(注意接上溢流阀)以判定泄漏的压力损失大小。

网友F:
一步一步查,谁也不可能告诉你故障在那里.有点耐心.

网友G:
电气维修中的棘手问题,关注

网友H:
会不会是窜缸造成的,建议检查

网友I:
天知道你的毛病说的太笼统,应该是溢流阀有脏渍。清洗一下。

网友C:
我没有看到系统原理图,所以不太好说。不过就你目前描述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1、电磁铁线圈绝缘都只有0.1M ,好象小点
2、多处有渗漏,容易导致建立不起压力。
3、看看油缸是否有内泻?

网友J:
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在泵上,好好查一下泵,

网友K:
如果漏电就查绝缘,油路不动作就查压力,

网友L:
我觉得要走下面几步:
1 先把绝缘达标,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别机器没修好又要修人.
2 再把漏油修好,眼看得见的毛病都不排除还谈深入修理有什么用
3 清洗电磁阀阀芯和溢流阀,顺便检查好坏
4 若以上都完成没见故障再查源头液压泵和终端油缸.液压泵的好坏可用拔出油管看出油量和出油力量与平时正常情况相比较.

网友M:
楼上几位说的很有道理楼主一定要认真检查一下啊。从楼主是叙述看电动机的问题挺大,如果电动机能够运行,电磁阀也能吸合的话,最有可能出现的原因就是滤油器可能堵塞,请楼主清洗一下滤油器试试。

网友J(2007-02-06):
各项指标都应该用数据说话,不然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如一项一项排除去吧

网友J:
一项一项排除吧

网友N:
看下活塞是否内泄。
电阻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与同类产品对比或通过判断工作是否正常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