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选型的几点建议

楼主(2006-09-09):
编码器选用注意事项

壹、

  一般而言,ENCODER(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型及绝对值型两种,对此我们仅谈增量型ENCODER。通常选用不外乎分为下列几项基本要点:
  一、选择解析(P/R)如本公司10、20、30、40、50、60、100……2500、5000P/R
  二、确定输出相为A相、AB相或ABZ相;
  三、输出信号为VOLTAGE(电压型)、OPEN-COLLECT(电流型或集电极开路型)、LINE DRIVER(长线驱动型或线性差动型)、PUSH-PULL(推拉型);
  四、供应电源:DC5V、8~26Vdc、others;
  五、外型尺寸:单轴心型、中空孔型、双轴心型,其它特殊规格;
  六、环境特性:判定使用于室温或低温,高温,及现场环境是否有粉尘、棉絮、油污、油气、铁屑及其它特殊环境,选择适当等级之产品;
  七、机械结构:连结机构是否有使用连轴器连接ENCODER运转,如果是利用ENCODER的轴心与链条或滑轮,时规皮带联结,请选择10mm以上之轴心型或中孔型ENCODER,另外尚须考虑机器本身是否有高振动及冲击情型,马达转速是否于规格内........
   以上的基本叙述为较笼统的选择,如果要精确运用ENCODER的功能,必须先确认想要的用途后,再搭配基本选用要点及周边控制设备,方可达到自动控制及量测之功效。

楼主:
贰、 自动量测依用途可归成“长度、角度、速度、流量”等四大类,如果用途选项确定后,即可依简单的物理计算公式求得所需之解析值(P/R),于此我们仅就业界常用之长度及角度两大项加以叙述如下: 共通事项:间隙误差暂不考虑 a、ENCODER与滚珠道螺杆联结,节距(周长)规格设定为一转5mm; b、ENCODER与齿排联结,每转周长设定为10mm; 例如: 长度,位移,高低,定寸公式为:圆周长(mm)÷要求之精度(mm)=解析(P/R) 某钢板裁切机器,搭配状况A螺杆,希望设计出一部裁切公差为0.01mm之机器,请问,该机器应选用多少解析值(P/R)之ENCODER? 角度公式………………360度÷要求之角度精度=解析(P/R)

楼主:
叁: 于ENCODER产品的目录,可以看见一些较不为人注意的项目,兹解释如下: 最高容许转数:因编码器是由机械体,轴承,光罩片,电子板组合而成,因此于机构上必须顾虑到整体完成品耐震力,及轴承本身最高容许转数,因而订出一个基本容许值。 最大响应频率:ENCODER的ON/OFF信号动作,主要由一对红外线二极体组成,而此种产品有一定的反应速度,称之为最大响应频率。 以上两项规格不可以相互超越,由下列相关公工可知: 最大响应频率=解析×转速 输出相: 我们于目录上可以看到A,AB,ABZ及其反相信号,它们又代表什么呢?于此我们仅此就实务上论述,平常我们于日常生活中,不论走路或开车常会有前进或后退,爬上,爬下及过马路必须依交通标志行进之情形,而机器的世界中,就是不停的重覆以上动作,如果让机器准确无误工作,就必须有一套基本规章,如下所述: A相:代表机器只能一直前进或后退,如输送带,手扶梯; AB相:代表机器可以前进或后退,如电梯,往覆式喷涂机……一般业都称此种信号为正逆转控制或加减算; Z相:代表固定时间或位置信号,有如交通黄灯,自动化业都一般应于机械原点校正或马达转速计算。 输出信号: 部分人对此定义常有一些困惑,其中因各家制造厂规格有些差异,对此仅简单叙述: VOLTAGE:配合标准型计数器及电脑系列,选用此规格。 OPEN-COLLECT:可任意使用于NPN或PNP系统回路,且信号输送情形较VOLTAGE佳; LINE DRIVER:一般使用于远距离信号与传输及发讯较强之场合用,抗干扰性佳; 供应电源:依据搭配控制器所能提供及ENCODER之规格选用机械特性及环境考量;因包含内容太广,于此暂不陈述。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网友A:
所有搞销售业务的同志们注意了:
这样才是高境界的营销方法——因为这样可以达到双赢!
我看见某些人在5分钟内连发十几个广告贴,可是就没人去看——点击量总数就是他自己的点击量,哈哈

楼主:
呵呵.........
偶其实是觉得论坛中也有很多同仁都在用编码器,但同样也有很多都不知道选型,所以把我司编码器的相关选型及注意事项帖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B:
不错,不过不知道你是哪家公司呀

网友C:
呵呵,编码器选用扫盲篇和广告篇,不错,一举两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楼楼在 2006-9-11 10:55:00 发表的内容:   不错,不过不知道你是哪家公司呀 --------------------------------------------------------------------------------------------    我们公司在东莞,广东这边好多机械上,不过还是有很多不是做自动的机械或渐渐在转型,也按客户的要求做自动化的机械。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编码器太多,所以我发这个帖子只是供大家参考,另因我们的编码器是台湾原产的。 我司的产品中还有一款拉线(绳)式编码器,拉线(绳)式电阻尺,也叫位移传感器或直线位移传感器,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http://www.minsen.net TEL:0769-85987399 85965129 85085692 13751394743(偶的直线)

网友D(2009-05-18):
先收藏一下,以后回来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