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6-09-09):
我现在用两个CPU224XP PLC之间通讯,采用自由口编程,4800、8、无、1停止,两个PLC相当于主--从关系,采用系统手册中的例子编程后,无反应,前段时间我采用MODBUS主从协议,完全能够通上,请教,怎样对自由口主从关系编程。

网友A:
两个S7200之间为什么不用PPI协议?直接在程序里使用网络读写指令。

楼主:
中间有一套第三方的通讯模块,通讯模块要求有开始字符,结束字符,这样的话只能采用自由口编程的方式把“字符”加进去,然后才能正常发送与接收

网友B: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最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查原因。

网友D:
要靠逻辑控制双方的收发实现主从站的角色,比如说:主站发出数据后进入接收状态,等待从站接收数据并识别处理后发出来的数据,如果无从站响应或从站响应回来的数据异常,主站可以再发出数据要求从站通讯响应,主从站的收发转换的过程逻辑控制就体现了主从站的扮演者.

网友E:
你先看看用一个PLC当主能不能和你的第三方设备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