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usb-rs232

楼主(2006-09-09):
现在我和PLC通讯是用串口线缆,各位大虾,你们用什仫线缆通讯,有谁有USB-RS232的驱动

网友A:
 扬力 你好,我有一台新的FX2N  PLC,使用SC-09和电脑连接时,读不出里面的程序,也无法写入,波特率是19200吗?具体怎么设置,是端口设置,还需要串口设置吗?请说得具体写好吗,请师父指点小弟一下,急盼指点!多谢了!

网友B:
在电脑城买USB-RS232线缆,产品应带有驱动程序,安装上就能使用.但不能保证都能与PLC通信,各个牌子都不一样的.最好是,做好串口线缆,带到电脑城试.

网友C:
有卖USB转RS232口的适配器,估计也就100元以内,自带驱动程序的。

网友D:
我用Z-TEK的,很好,

网友E:
liugang_plc大哥,你有没有Z-TEK的驱动
 Email:jbshi@veritas-msi.com
多谢了

网友F(2006-11-16):
还是直接用电脑的RS-232串口要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G:
崔義華:有沒有將你的PLC處於停止狀態?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斑馬王子在 2006-11-16 13:32:00 发表的内容:
  崔義華:有沒有將你的PLC處於停止狀態?
--------------------------------------------------------------------------------------------

如果是现场不能停岂不是挂了?

不是所有plc和pc通讯都需要停止plc run的

网友I:
usb要用v1.0,曾經試過v2.0抓不到usb.
fx2n 波特率9600,19200皆可,plc會自動偵測

网友G:
fx PLC上有各小開關,正常情況處於運行狀態,只有將開關打到停止狀態才能把程序讀出或者寫入的

网友G:
我用過的FX2N和FX1S讀須要將開關打到停止狀態才能傳程序的

网友G:
再回首同志,請問你有沒有用過三菱FX2N系列的PLC。

网友J:
电脑城很多卖USB转RS232口的适配器的5、6十块 带驱动的

网友K:
我用的是Z-TEK,USB2.0,连接LG PLC,怎么都连接不上,不知为何故,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L:
好多都不好用!

网友M:
波特率是9600

网友N:
看你用的是什么PLC。我有USB到三菱 FX、Q系列的,USB到S7-200的,有台达的,有AB等的编程电缆。很好用也很便宜。欢迎大家选购喽---给我发个信息吧--zyj6333@hotmail.com。

网友O(2006-12-18):
最好用232,USB转232不好用,通讯很慢

网友N(2007-01-20):
有些USB转RS232模块不好用。要选好些的。我就遇到过USB--RS232给西门子S7-200不能用,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是前年的事情了。后来我自己生产S7-200编程电缆,就采用那家的转换模块,很好用。如果朋友需要制作PLC编程电缆的转换模块,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

网友P(2008-01-11):
我有两根USB-RS232数据线,不知是什么型号,内置芯片是(1)MAX3243C(2)CY7C63743-SC0445.请问是什么型号,用什么驱动,请高手指点,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