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称重传感器是把重力负荷由机械量转换成电量的传感元件。因此,它是电子秤计量系统的基础环节。直接决定和影响测量精度和工作的稳定性。对于电子秤的制造厂家,经常需要检测校验所选配称重传感器的线性、重复性、(1~3个月)通电测试,从而观察评定其工作稳定可靠性。对于电子秤的使用厂家,由于称重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损坏、更换也比较经常。为了查找故障和选配新的称重传感器,也需对其性能进行检测。而这种检测一般不便送到称重传感器生产厂进行。所以,提供适用的简单实用检测装置很有必要。
1 称重传感器标定装置结构
笔者于70年代初,设计了一种千克级称重传感器检测标定装置。经多年使用证明,完全可以满足一般使用要求。其结构如图1。

图1 称重传感器标定装置
标定装置由挂码架、板凳架、砝码托钩和标准砝码组成。挂码架结构一般采用厚度为2.5mm左右的不锈钢板制作。但视其测量负荷的大小,板厚可相应调整,并也可采用普通钢板材料,但最好进行防锈处理,为保证刚度同时减小挂码重量,可在挂码架上打若干小孔。挂码架压头与称重传感器压头的接触面须做成球面,以起自动调心并与传感器压头成点接触状态。挂码架与砝码托钩的接触处,须做成刀刃状或圆弧面,以保证力作用线垂直通过中心线,并不受摩擦阻力影响。如果能把挂码架和砝码托钩的重量凑成一个整数更好,因为这样标定装置自重的影响量就有定量。板凳架的结构应注意稳固性,承放称重传感器的上面板须平整,厚度不小于15mm,以保证承载面具有足够的刚度。砝码托钩一般做成有托板的吊钩,但亦可据砝码挂放的方式做相应的结构设计。所采用的砝码一般应用标准砝码,从而保证测量精度。
2 标定校验方法步骤
1)把板凳架放置在稳固无弹性基础上,板凳架放置称重传感器的平面应基本水平。
2)利用垫板把称重传感器固定在板凳架上。
3)套上挂码架,并使挂码架的压头正压在传感器的压头上。
4)把砝码托钩挂到挂码架上。
5)接通称重传感器的供桥电源,输出与高精度的毫伏表(精度应高于传感器标称精度的70%)相接(必要时亦可以测量电流输出值)。
6)根据传感器的量程大小和需要测定的点数,向砝码托钩上逐级加载(砝码)和卸载,记录传感器输出数据。从而可检测传感器的零点输出、线性精度、重复性精度和回差等性能指标,自然可判定传感器是否正常和优劣。
对于拉(力)式称重传感器检测,不需用挂码架。把传感器直接挂在板凳架承载面背面的吊钩上,下面与砝码托钩挂接。其余步骤与上述的压(力)式传感器测量方法相同。
该检测装置具有以下特点:
1)装置简单,占空间小,可自行制作。
2)由于以标准砝码为载荷,采用直接加载测量方式,并有自动调心作用。所以,测量准确性好。
3)即可单点测量,也可多点测量;即可检测加载数据,也可检测卸载数据,并可长期进行有载模拟试验。功能齐全、操作灵活、简单方便。
4)该装置最适用于小量程称重传感器检测标定,特别是测量上限在200kg的传感器更为理想
转载于:数字水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