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设备电器故障案例介绍

楼主(2006-09-09):
我介绍几个例子

楼主:
时间:2006-5-2下午(劳动节放假)
设备名称:OFFICINE GAUDINO环锭机(意大利进口)
故障情况:同时三台机(车间才5台)SIEI37KW变频器烧保险、跳总闸、AXPACT伺服驱动器无显示
检查后发现变频器输入端RST已经短路,AXPACT伺服驱动器电路板铜吧烧断。
原因分析:分解开变频器和AXPACT伺服驱检查时发现大量飞花附在整流堆上很潮湿,整流堆有明显的抢火痕迹,而AXPACT伺服驱动器电路板铜吧烧断。
而在同一车间的另外几台变频器正常,于是检查外围电箱发现散热风扇没有加装纤维状的过滤网,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大量飞花顺着散热通道聚集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里面,虽然有定时清洁电箱卫生却无法清洁内部。
处理结果:变频器和伺服器送修,电箱加装纤维状的过滤网防止飞花
结论:由于忽略的飞花和环境湿度的危害而导致此次的损失。

网友A:
最基本的就是平时多检查,加油,清扫,大家好,我是做服装纺织机械维修的,经常修的有绣花机,纺织机,编织几,烧毛机的驱动器,PLC,变频器,电脑控制卡,我的电话:13669852127,欢迎浏览公司网站http://dglifeng.ic37.com/

楼主:
时间:2006-8-11
设备名称:KYOWA走锭机(韩国进口的二手机)
故障:三菱E500变频器无显示,分解检查发现电路板的铜吧多处竟然出现铜绿(化学反应腐蚀了)
原因分析:因订单不足停机了几天,电箱回潮严重有水
处理结果:变频器送修,电箱加装发热丝当设备停机断电后电箱保持约40度温度和纤维状的过滤网
结论: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恶劣啊

网友B(2007-04-06):
纺织厂就是这样的残酷……

网友C:
有同感,今年开工8台梳棉机 有5台变频器显示HW 风扇被飞毛堵住. 我还每个月做2到4次清洁工作,表面是干净了可变频器里面的毛还是堵住风扇,原因有多中1电器箱子不够密封2缺少过滤网3 电器箱子是落地式的变频器装的太下面看不请风扇被堵住的现象4做清洁工作是没有先吸掉飞毛而是只吹 把飞毛吹到变频器里面 又看不到 就把风扇堵上了5在毛纺企业要加湿地上要散水电器箱子又是落地的没有做到防水程度.

网友C:
还有控制箱子做的不合理 在调速是要把电箱门打开 这样飞毛容易进入电箱,变频器装的太下面了 连接线多很困难更不能看到散热片上的风扇了.电箱门边上应该装密封条,箱壳的铁皮厚度要厚点,进风口装百叶里面装海面.

楼主:
< 还有控制箱子做的不合理 在调速是要把电箱门打开>
把调速的开关安装到面板上吧。

楼主:
一台意大利bigagli B5细纱机反映说烂纱头无法生产,过去一看原来电工把A4板的电位器调的过大,动作无法配合而已。

楼主(2007-10-17):
一台不知明的进口走架机国庆放假回来无法开机,检查后发现一保险丝烧断,顺线检查测量控制变压器也正常,为保险起见拆除二次线圈负载通电检测变压器是否正常,通电还是烧保险丝。
好奇怪的故障,外观检查该变压器完好没有烧毁的痕迹,拆开进线套管才发现进线得绝缘不知道什么时候粘在一起了,换新后正常

网友D:
本人请学 静电植绒电控制 浙江嘉兴 QQ39084813

楼主(2008-03-29):
一台梳毛机操作工反映ABB变频器速度不稳定,正常生产变频器会偶尔频率会波动并报电压过低,影响产品品质。
开机运行检查变频器电源电压约十几分钟后电压A+B相降至300V左右B+C相电压正常,跑去总柜测量空开下端也是一样而上端正常,结果发现空开内部触点已经接触不良,换新空开后故障排除。

楼主:
一台细纱机的加捻驱动器为欧路590P+270A,正常开机中报故障三相电源错误,检查发现励磁电源的10A快熔断,检查驱动器的模块也正常励磁回路电阻也正常换新后还是烧快熔,无意中检查电枢和励磁绕组绝缘只有0.1M以下,换电机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楼主:
一台进口梳理机晚上报电子称重系统偶尔不落毛,检查后发现电磁阀打不开刹板造成称重斗积毛,连带控制继电器换新后开机正常。

不想才约30分钟又来此故障严重影响生产,细心观察发现电磁阀的指示灯工作时有忽明忽暗的现象出现,表示可能那个位置节点接触不良,测量发现新的继电器竟然触点时有不输出的现象,找一旧的14脚继电器替换并采用2对触点开机使用故障排除。

网友E:
请继续!可见是楼主的日常工作作的好,很工作经验呀!

网友F:
好贴,看一个具体的案例比看一堆理论更好。

楼主(2008-06-06):
一台古董走锭机晚上报烧坏B相保险丝(我特别交待电工直流驱动器坏快熔必须通知我)检查模块发现击穿其他没有问题,怀疑加减速太频繁过负荷才会损坏。

修复后通电开机正常,检查相间电压又发现BC相电压不稳很奇怪特别是最高速度时,随即检查总柜电源发现空开上端螺丝都发红了太危险了,呵呵

由于坏的是上端不得不整个车间停电换空开,这次故障说明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某厂一台Bigagli B6细纱机提示fuse报警开始电工大致检查发现西门子611系统的三相保险丝损坏,换新后未能开机。

过去详细检查发现一安全继电器10欧电阻损坏,SIMODRIVE611系统相间绝缘很低,拆开电源部分检查发现模块已经损坏。之后送西门子代理商维修

根据操作工描述该机是在停机状态下清洁卫生后就无法开机,详细原因无法判断。

楼主(2009-04-21):
上面的问题是由于操作不当频繁启动导致的,由于直流电源存在电压电容放电需要时间,指导操作工每次启动时间间隔1min以上至今未出现。

楼主:
         意大利细纱机590+驱动器报OVER I ,(该设备长时间停机后就会出现此报警通电约4小时之后正常且有年余),起初以为设备超负荷运转拆除三角坑带空载实验也是报相同故障,检查励磁电压(使用外部励磁电压不用590内部的)为100V和测速发电机换新还是一样,电机拆下测量绝缘和线圈电阻正常用其他驱动器实验正常,检查至此是乎陷入困境。

       重新分析查看590+故障说明,影响OVER I故障无非是励磁和反馈才会引起,而测速反馈已换新余下励磁整流桥堆未换,找来一个新的桥堆换上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