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删除intouch中不需要的标记名

楼主(2006-09-09):
在intouch中,有些标记名不再需要,怎样才能把这些标记名删除掉。清除了与这些标记名有关的动画链接或脚本后,在标记名字典中无法把标记名删除掉,不知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样删掉标记名。

网友A:
本人在标记名字典中点击"详细"按钮后出现全部的标记名,选中需要删除的标记名后进行删除操作就可以啦.

网友B(2006-11-09):
先更新之后,在删除

网友C:
点“特别”--更新使用计数--更新使用计数完成后--删除未使用的标记名

网友D:
支持楼上,就是一定要把要删除的标记名在程序中使用的地方全部清除.好象是交叉访问八,可以直接看见所有使用的地方,然后在按照楼上的说明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2006-12-12):
楼上很强啊!

网友G:
先在程序中不用这个标记,然后更新使用记数、再删除未使用的标记名

看看!

网友:
更新后删除

网友H(2009-04-06):
我试了下,行的,谢谢!

网友I(2015-04-27):
楼上很强啊!我试了下,行的,谢谢

网友J:
楼上高手啊,我试了,确实正确

网友K:
先关闭所有窗口,然后更新特殊菜单中的计数器(具体名字忘了),在点击删除未用的标记名。看你提问题,应该是新手。那么就不用考虑交叉应用的情况了。

网友L(2016-09-08):
“特别”--更新使用计数--更新使用计数完成后--删除未使用的标记名,删除不了可以用交叉引用查一下

网友M:
关闭所有窗口,在“特别“中更新计数器,之后删除不用的标记名即可。

网友N(2018-08-06):
一直很困惑,非常感谢,很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