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复习题。

楼主(2006-09-09):
《电子技术基础》自测题
一、名词解释
1、半导体 2、本征半导体 3、共价键4、空穴 5、P型半导体 6、N型半导体7、PN结 8、电流放大系数 9、死区电压10、截止区 11、饱和区 12、放大区13、耦合 14、直流负载线 15、滤波16、稳压 17、静态工作点 18、电压放大倍数19、负反馈 20、反馈系数 21、共模抑制比22、通频带 23、直接耦合 24、运算放大器25、晶闸管 26、维持电流 27、可控整流电路28、峰点 29、单结晶体管 30、主电路31、触发电路 32、峰点电压 33、峰点电流34、谷点电压 35、谷点电流 36、控制角37、导通角 38、模拟信号 39、数字信号40、门电路 41、“与”逻辑 42、“或”逻辑43、“非”逻辑 44、组合逻辑电路45、时序逻辑电路 46、双稳态触发器47、单稳态触发器 48、无稳态触发器49、寄存器 50、译码器 51、编码器52、脉冲宽度 53、脉冲幅度 54、脉冲周期55、脉冲前沿 56、脉冲后沿 57、正脉冲58、负脉冲 59、截止失真 60、饱和失真

二、填空题
1、在半导体中,有( )和( )两种载流子导电。
2、在纯净半导体中,掺入三价元素,就会形成( )型半导体,如掺入五价元素,就会形成( )型半导体。
3、在P型半导体中,( )为多数载流子,而在N型半导体中,( )为多数载流子。
4、PN结具有( )导电性,其导电的方向是从( )到( )。
5、点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 ),而面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 )。
6、将交流电变成单方向直流电的过程,称( )。
7、由直流负载所获得电压波形,可分为( )整流电路和( )整流电路。
8、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侧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有效值的( )倍。
9、硅二极管的死区电压约为( )伏,而锗二极管的死区电压约为( )伏。
10、半导体中的空穴电流是由于( )递补( )而产生的。
11、在交流放大电路中,当三极管的( )正向偏置,而( )反向偏置时,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
12、滤波电路的主要作用是( ),使输出的直流电压波形较( )。
13、在简单稳压电路中,稳压环节包括( )和( )。
14、在单相半波整流电路中,若交流电压为10伏,输出的直流电压约为( )伏,二极管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约为( )伏。
15、由NPN三极管组成的放大电路中,输出电压波形的正半周失真,则产生了( )失真,它的静态工作点位置( )。
16、如果NPN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波形负半周失真,产生( )失真,它的静态工作点( )。
17、若某放大电路中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电位分别为7伏、3.6伏、3伏,则三个管脚分别为( )极、( )极和( )极。
18、已知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IB=10μA,IC=1mA,则该管的电流放大系数约为( )。
19、在交流放大电路中,测得UCE值近似等于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IC≈0,则该管处于( )状态。
20、在交流放大电路中,如果测得IC≈ ,而UCE≈0,则该管处于( )状态。
21、如果适当增大集电极电阻RC,则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将( )移动,电压放大倍数Au将( )。
22、在放大电路中,调节基极电阻RB,就会改变( )电流,即可改变( )位置。
23、在交流放大电路中,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 ),所以也可称单管放大电路为( )器。
24、晶体三极管的输入端,可以等效为( ),它的计算公式为( )。
25、晶体三极管的输出端,可等效为( ),它与基极电流的关系为( )。
26、交流负反馈可以稳定放大电路的( )。
27、如果需要稳定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并且还要减少信号源的负担,在电路中应引入( )负反馈。
28、射极输出器属于( )负反馈电路,它的电压放大倍数( )。
29、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位( ),因此它也叫做( )器。
30、射极输出器的( )电阻高,( )电阻低。
31、功率放大电路的主要目的是使负载( ),为此应减少( )。
32、绝缘栅场效应管根据导电沟道的不同,可分为( )和( )两种类型。
33、在栅—源极之间加正向电压,才能存在导电沟道的绝缘栅场效应管,称为( )型场效应管。
34、串联型稳压电源,主要由( )、( )、( )和( )四部分电路组成。
35、差动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等于( ),其值愈大,表示( )能力愈强。
36、双端输出的差动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是单端输出的( )。
37、运算放大器的理想条件是( )、( )、( )和( )。
38、运算放大器在理想化条件下,在线性运行时的分析依据是( )和( )。
39、晶闸管的三个电极分别是( )、( )和( )。
40、当晶闸管的阳极电流减少到( )时,晶闸管由导通变为截止。
41、晶闸管的导通角与控制角的关系是( )。
42、单结晶体管具有( )极和二个( )极的半导体器件。
43、单结晶体管的伏安特性有( )特性,利用这一特性,可构成晶闸管的( )电路。
44、晶闸管的过电流保护,可采用( )、( )和( )三种保护方式。
45、晶闸管的过电压保护,可利用( )吸收装置进行保护,它有三种方式接入电路。
46、基本逻辑电路,包括( )、( )和( )。
47、“与非”门逻辑电路的图形符号为( ),它的逻辑表达式是( )。
48、“与非”门的简单逻辑功能是( )、( )。
49、当“与非”门输出为“1”时,称( ),相反,当它的输出为“0”时称为( )。
50、单稳态触发器是具有( )稳定状态和维持一定时间的( )状态的触发器。
51、无稳态触发器是( )的电路,它可以产生( )。
52、( )是分析研究逻辑电路的一种数学工具。
53、主从型JK触发器是在C的( )触发,当J=K=1时,为计数状态,用公式表示为( )。
54、维—阻D型触发器是在C的( )触发,当Q与D相连后,为计数状态,用公式表示为( )。
55、具有右移功能的移位寄存器,输入的数码应从( )位至( )位,每来一个移位脉冲,数码就向右移一位。
56、计数器是一种能够( )数目的逻辑部件。
57、经过N个计数脉冲,计数器的状态恢复到原始状态,就称该计数器为( )进制计数器。
58、如果在计数器的RD端加负脉冲,就会使计数器( )。
59、如果计数器的C端并联连接,则称该计数器为( )型计数器。
60、若在计数器的SD端加( ),就会使计数器“置1”。
61、测量仪表的准确度,可分为( )个等级。
62、测量误差包括( )、( )、( )。
63、仪表盘面的( )符号,表示该仪表是交、直流两用仪表。
64、测量的三个条件分别是( )、( )和( )。
65、如果仪表在测量时,应倾斜60°放置,它的盘面符号应为( )。

三、判断题
1、半导体中的电子电流与空穴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
2、空穴电流是由于自由电子递补空穴而产生的。( )
3、无论是P型还是N型半导体,它们整个晶体仍是中性的,对外不显示电性。( )
4、多数载

网友A:
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yunhai2006@163.com
谢谢!

楼主:
TO:云海感冒了。所有的东东都在这里了。你可以直接复制呀。其他的答案我看比较简单就没有再上传,请大家谅解。

网友B:
兄弟,没有图呀?

网友C:
本科段自考的时候,电子技术考了91,现在都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