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请教研华4017模块的数据程序

楼主(2006-09-09):
请教高手,我想编一个读研华4017模块数据的程序,
如发出命令:#AAN读单路数据,看手册ASCII方式返回的是6字节带小数点的数据
我想知道如果没有小数点,发出的数据怎样?如采集到一个5毫安电流,怎样发出数据,是否直接发出AD转换数据的方式,如转换出的数据ASCII方式为10
那么4017是否发出:30H,30H,30H,30H,31H,30H的数据,还是其他的数据,如果是其他方式数据请给我写一个例子,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4017反馈回来的数据格式是可以修改的,在4000/5000Utility的DataFormat上,有工程量、百分比和十六进制方式 如果你选择了“工程量”,输入信号是5mA的话它就会返回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