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恒转速控制如何节能

楼主(2006-09-09):
请教高手:恒转速控制,不降速,是否能根据负载通过调节输出功率来节能?有过相似案例吗,有哪些品牌可选择?

网友A:
不可能节能,只能调功率角吧

网友B:
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有效功率等于负载(扭矩)和转速的乘积,如果转速不变,输出功率就是正比于负载,但是由于电机存在固定的损耗(铜耗,铁耗等)当负载下降时,电机的效率会降低,如果是异步电机效率就更低。所以建议选用永磁同步电机(伺服),这种东西现在国内有很多厂家生产,性价比都还可以,不知楼主的功率多大,还有,如果需用伺服电机,至少可以降下两个等级的标定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电机是22KW-330KW的,实际控制:是转速不能变,而空转比较多,采用永磁同步电机的话需要大调整,改造起来支出较大啊!
如果用变频器:频率不变,是否具有节能效果呢?再请教用永磁同步电机节能效果会有多大?谢谢

网友B:
具体能节多少电不好说,要看实际工作状况。不过可以这么估算,转速不变,由于一直工作在电机的相同转速,那么负载的大小就线性于输出功率。就可以大概知道在一个工作周期中需要的实际功率是多少了。但是由于异步电机的效率在低扭矩时效率很低,比如当负载在40%时,异步电机的效率只有40%,而永磁同步电机的效率在85%,这块的节电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纺织机械上有过类似的改造,原来是用22kw的异步电机,采用15kw伺服电机以后装上电表,每小时省了3度。当然,不同的工况,节电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至于增加的成本,反正比一年的电费便宜。

网友C:
用带自动节能控制的变频器有一定节能空间.即电机在额定转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给它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