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的结构,要使其连接的更牢固,是加长丝好,还是加粗好?

楼主(2006-09-09):
我们的一个螺纹连接的结构,有50粗,70长的连接长度,受拉呀压力,问是加长好还是加粗好,有什么规律和公式没有?

网友A:
肯定是要加粗 螺纹的有效长度一般为公称直径的1.25倍 后面再长的螺纹在力学上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当然跟螺纹的精度等级也有关系 精度越高有效圈数就越多 但相差不会很大

网友B:
还是先看看现在的螺栓是不是已经满足你的连接要求了,若过满足就不用变了。

网友C:
加粗比较好,做起来也较方便!

楼主:
结构不能满足要求,每半年螺纹就滑了,螺纹的有效的距离不长,但是如果加长了,前面的螺纹坏了后面不是还有没有受损的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加长了几倍寿命就多几倍呢,加粗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网友A:
有一定道理 不过没你想象的那么理想
螺纹的作用是紧固和连接 当开始滑丝后 螺纹就失去了紧固作用
由静态载荷变为动态载荷 在有运动的机构上 动态载荷造成的冲击及疲劳伤害要比静态载荷大的多 这段时间是螺纹失效的主要过程
所以螺纹一旦失去紧固作用就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D:
一说就说到微观去了,连滑扣也考虑!滑扣了还能用?
很简单,粗了结实!

楼主:
以前说错了,是直径80螺纹长70的结构,我把罗纹加粗加长了30,看看能用多久,谢谢各位

网友E(2006-10-26):
可以加大螺距嘛;

网友F:
这么大个家伙,劲够大的哈,电焊烧死算了

网友G:
可以从材质上着手试试

楼主:
电焊不行的,螺纹连接比电焊牢固多了,加长加粗后老滑出来,用一个顶丝也不行

网友:
要求比较高时可用细螺矩的高强螺丝会好点.

网友H:
我的经验还是加粗螺纹。

网友F:
“电焊不行的,螺纹连接比电焊牢固多了,加长加粗后老滑出来,用一个顶丝也不行”,呵呵,我是学电气的,只是爱看热闹,我偶尔会给我们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出出馊主意,不要介意哈

网友I:
进行强度校核,满足就可以.紧固时加点油.

网友J:
从理论上讲当然是加粗好一点,但是要从不同的材质考虑问题,还要从受力角度考虑一下,你说的太笼统了.先加粗用吧

网友K:
用细牙螺纹试试吧!

楼主(2006-12-17):
打个小坡口焊上了,这下不会滑了.

网友L:
牙距也不一样!

网友M:
加长对受拉力的提高无意义,只要螺杆的受拉强度达到要求,无谓的加粗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螺纹的连结强度!
1.加大螺帽的轴向尺寸使螺帽与螺杆丝连接部位增加 2.改变螺丝的螺距使用细丝螺纹  3 使用自锁螺纹。

网友N:
说到规律和公式,多年不用忘了,你可以看看材料力学方面的书籍。同意从材质上采取措施的方法。

网友O:
可以加粗,也可以换材质

网友O:
用45#钢
45#铬

网友P:
用螺纹胶呀

网友Q:
用高强度螺丝连接(12.9级),有效螺纹长度等于螺丝直径的1.5倍.

网友Q:
还是用细牙螺纹好点.

网友J(2007-02-28):
又长,又粗的丝最好

网友R(2007-04-06):
应该具体看,滑出来,说明防松不行,考虑放松措施,用防松垫片,穿钢丝等

网友S:
如果是变载、振动及冲击载荷的连接一般用细牙螺纹。
一般可根据这么一个公式来确定螺杆直径:
螺杆直径(MM)的平方等于1.3与最大轴向载荷(N)之和除以螺栓的许用压力(MPA).
而螺栓的许用应力又等于材料屈服极限除以1.2~1.5.
上面这个公式只适应于轴向力.如还有其他分力,当另当别算.

网友T:
用不可拆螺纹胶,果真要拆再加热!

网友U(2007-09-16):
螺丝的受力主要是螺纹的受力,螺纹越长则受力点越多,分散力,自己试试

网友V:
长度一般要大约是直径的1.5

网友W:
用高强度螺丝,比如12.9级,再用螺纹紧固胶涂在螺杆上再上紧

网友X(2007-11-11):
计算一下承受的剪切力,拉力。本人认为是加粗好,并且选用高强度螺栓及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