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知识的典型问题

楼主(2006-09-09):
在双电源系统中,负荷潮流方向、馈电线路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限如图所示。问:(1)输电线路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2)哪些线路过电流保护必须安装功率方向元件?(3)在给定潮流方向的情况下,线路Lab,Lbc上功率方向元件的动作行为如何?

解:(1)按阶梯时间特性计算保护1—4的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限。
考虑电源EM 单独作用时,保护8为其末端线路保护,以其为基准进行计算:

考虑电源EN 单独作用时,保护5为其末端线路保护,以其为基准进行计算:

(2)必须安装功率方向元件的过电流保护
a.母线A出线的保护:保护5为负载线路保护,则保护1不需设置功率方向元件。
b.母线C出线的保护:保护8为负载线路保护,则保护4不需设置功率方向元件。
c.母线B出线的保护:
保护3,7的动作时间相等,均为最大动作时间,
则保护2,3均需设置功率方向元件(方向标于图中,与保护正方向相同)。
(说明:由于保护7为负载线路保护,则该线路故障时,由于保护2动作时间小于保护7动作时间,保护2失去选择性误跳闸;保护3,7的动作时间相等,将同时动作跳闸,即保护3失去选择性误跳闸;为保证选择性,保护2,3需设置功率方向元件。)
保护6,7为负载线路保护,则保护6,7不需设置功率方向元件。

(3)给定潮流方向下功率方向元件动作行为分析
a.线路Lab上潮流方向与保护2动作正方向相反:保护2功率方向元件不动作。
b.线路Lbc上潮流方向与保护3动作正方向相同:保护3功率方向元件动作;但此时保护3电流元件不动作,因此方向性电流保护不动作。
零序方向电流保护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 零序方向电流保护的灵敏度高,动作时限短,无电压死区。
(2) 零序电流保护受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小。
(3) 零序保护不受三相对称的系统振荡,短时过负荷等的影响。
(4)在110kV及以上的高压系统中,单相接地故障约占全部故障的70%一90%,且其它的故障也往往是由单相接地发展起来的,因此采用专门的零序保护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高频闭锁方向保护动作跳闸的条件是什么?如果通道遭到破坏,当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时,保护的工作会受到何影响?
答:高频闭锁方向保护动作跳闸的条件是:故障时,高频闭锁方向保护的方向元件判别为正向故障、且在通道配和延时时间到后未收到线路对侧保护发出的高频闭锁信号时跳闸。
如果通道遭到破坏,当内部故障时,保护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可以跳闸;外部故障时,保护的工作会受到影响,远故障端的保护不能收到高频闭锁信号而误跳闸。
发电机定子装有纵差动和横差动保护时,发生何种故障时两种保护会同时动作?
答:当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相间短路时,纵差保护动作;由于相间短路时,一般两组绕组三相不对称,因此可形成环流,横差动保护也可动作。
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的优、缺点是什么?
答:优点是由于只比较电流相位,LH变比可以不同:简化二次接线,不受不平衡电流的影响;缺点是对于3/2断路器接线母线和多角形母线,在母线故障且有电流流出时,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要误动。
什么是三点乘积算法?
答:利用正弦量在连续三个采样时刻采样值之间的乘积运算,计算正弦量的幅值(或有效值)和相角的算法,称为三点乘积算法。

楼主:
我自己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