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变频器的EMC滤波器和输入电抗器

楼主(2006-09-09):
施耐德变频器有的是内置EMC,还需要加输入交流电抗器么?不加电抗器行不行,有什么危害没有?

网友A:
如果是在电压相对比较稳定的地区,在负载不太大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再加额外的输入电抗器.如果不是,则需要加额外的输入电抗器.

网友B(2007-04-15):
电抗器可以减小谐波往电网反馈,减小对周围电器的影响

网友C:
那就加个输出电抗器吧!保险

网友B:
确切的说,应该在输入加噪声滤波器或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