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6-09-09):
我用224cn的plc 采集增量式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每隔一段时间产生一个定时中断将计数的值传给上位机。请问一下:产生定时中断后,cpu处理中断程序的时候高速计数器是仍在正常计数还是先停止计数处理中断?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样处理才能在上位机实时的显示脉冲数?
还有就是A/B相增量式编码器到底是怎么计数的?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1.中断时候应该还在计数
2.
3.A,B相脉冲是相差一个相位角的,这样根据A相超前,还是B相超前可以知道编码器的转动方向。根据脉冲数可以知道转动角度。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仍在继续计数,在你取得计数值的同时复位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上位机显示的就是两次定时中断之间的计数值。

网友C:
中断时不会停止计数.
A/B相互差90度相位这样可以帮助判断旋转方向,计数模板实际就是判断方向然后对脉冲进行加/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