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PLC晶体管输出的接什么电源?

楼主(2006-09-09):
台达PLC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点是不是只可以接直流电,不能接交流电?知道的或者用过的来说下了。
先谢了!!!

网友A:
如搂主所说:台达PLC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点只可以接直流电,不能接交流电。

网友B(2011-12-23):
接直流电比如24V直流电源,但是开关电源有15W,25W.35W等等,应该怎么选

网友B:
我想问下,PLC晶体管输出外接24V直流电源要怎么选型?功率和电流多大?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PLC应该消耗不了多少功率的,开关电源又不贵,几十块钱都可以买个多好的电源了,浙江乐清产的除外

网友D(2012-01-30):
PLC晶体管输出外接24V直流电源的功率和电流 ,取决于你PLC所带的总点数,带得越多,需要的功率越大,一般150W的足够

网友E:
晶体管输出每点的电流最大0.3A,所用负载不能超过这个电流

网友F:
晶体管的直流电

晶闸管的交流电

继电器输出的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