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的SF灯闪,CPU的BUS2F灯闪.急急急!

楼主(2006-09-09):
各位大俠你们好!
小弟现在广东调试遇一问题不能解决.请大家给我指条明路
我的系统是CPU318,带两个ET200S从站.前几天运行好好的,昨天停电今天来电后系统的BUS2F和SF灯一直亮着.
从站通讯联不上.且有2个ET200S的4线制电流输入模块的SF灯一直闪.把这两个模块换到其它插槽中还是闪,换过去的模块就不闪了.
望各位大俠能给小弟指导一下解决办法,不胜感谢.

网友A:
模块损坏,大概是模拟量模块进入强电压
最好是将模拟量模块在信号上安隔离器

网友B:
sf为系统故障,bus2f为总线故障,以上多办是由硬件造成的

网友C:
更换ET200S试试,硬件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是模块坏了.ET200S模块的可靠性高吗.还没有用就坏了.

网友D:
你不是说停电后坏的吗,那可能是强电流冲击损坏的吧。

网友E(2010-06-22):
我这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呀,

网友F:
在200的电源端加隔离变压器,要用同源电源。

网友G:
你的硬件出问题了,模块坏了

BUS2F总线故障,SF一般是硬件坏了

网友E:
怎么查出是哪个模块出了问题呀,

网友H:
急求2手321-1BL00 322- 1BL00 322-1HH01 数量各3个 lianxi":黄工:13713851076 QQ:370224462 只要性能完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