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为啥失控

楼主(2006-09-09):
各位好:
    有两台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系统,其中一台低速用的接触器用一段时问后,按停止按钮,接触器不释放,经检测按钮工作状态正常,关掉控制电源及总电源后,此接触器也不会马上释放(大约5S后才释放),开始以接触器质量不好,更换一台新的接触器后,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后,有出现上述问题,而另外一台同厂家同型号的双速电机控制系统一直使用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出现此故障的原因,怎样改进?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接触器铁芯中柱,板锉处理掉些尺寸<0.4-0.5>试试!

网友B:
接触器的型号选择是否符合.

网友C:
在线圈上并一个泄流电器件试下,或者在铁芯两边各加一张小纸片.
在查下铁芯温度有多高;环境湿度如何

网友D:
检查下接触器(配置正确)主触头有无过流,如有,检查电机;线路;接线端子有无松动现象,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接触器?什么牌子?
一般都是过流有粘连现象,换施耐德的!要是还不行,就换大一点的!

网友F:
双速电动机与接触器的型号是什么?接触器规格选择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是否是铁芯脏了或者自保辅助触点粘连?

楼主:
关于接触器型号选择上的问题,我认为不会有错,因为还有一台同厂家生产的同型号机器,用的接触器也是一样的,却没有这种情况,我倒担心接触器的质量,比如说铁心有剩磁,或是弹簧弹力设计不合理这类的情总况.

楼主:
控制电机低速用的交流接触器是天正集团生产的CJC8-100[/b],额定工作电流100A,电机的功率是30/37KW.

网友H:
接触器换个牌子试试,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I:
在接触器上加个RC看看,如果是直流的加个二极管。

网友J:
   铁心有剩磁

网友K:
看下接触器装的位置,这跟剩磁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L:
请教:如果人剩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M:
里边电子器件坏了.起不了消磁作用.

网友N:
 是铁心有剩磁,把铁心柱吸合面,用铁挫敲麻点,中柱不用.一则去磁二着有油污也不会吸的很紧.

网友O:
你的接触器可能有点粘,所以经常的擦擦铁心表面

网友P:
是不是使用环境有点恶劣?

网友Q:
铁心剩磁过大.清理铁心.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