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设备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问题

楼主(2006-09-10):
现有一台设备我不知道怎么接保护接地     用保护接零是否可以啊?   这两个概念不太清楚   哪位师傅指点迷津啊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1、供电电网是不接地系统时,采用保护接地;
2、供电电网是接地系统时,采用保护接零;
3、供电电网是接地系统时,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要重复接地;

网友B:
2、供电电网是接地系统时,采用保护接零;
3、供电电网是接地系统时,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要重复接地;

以上两点实际如何去理解?

网友A:
你的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你的设备外壳金属部分接零线,同时接地线(如电动机的外壳接零的同时又接地)

楼主:
不好意思   没理解了   为什么书上说    在同一台设备不允许一部分做保护接地  一部分做保护接零

网友A:
lwj9966:

关于“书上说    在同一台设备不允许一部分做保护接地  一部分做保护接零 的回应:

1、 书上说 :“在同一电网(或同一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地 , 另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零”;
2、在接地电网(或接地系统)中,设备必须保护接零,同时可采取重复接地(不是保护接地)。

网友C:
你要看什么样的设备  才可以确定

网友D:
 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分为三类:TT系统、TN系统和IT系统,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侧接地状态,T表示中性点直接接地;I表示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接地。第二个字母表示负荷侧接地状态,T表示负荷侧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地,与电源侧的接地相互独立;N表示负荷侧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侧的接地直接作电气连接,即接在系统的中性线上。
  我们较常用的TN系统即平时说的三相四线制供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的中性线相连接,即保护接零。根据中性线与保护导线布置的不同,TN系统又分TN-C系统、TN--S系统、TN-C-S系统。TN-C系统及平常用的三相四线制,TN-S 系统是将保护导线与中性线分开,保护导线成为保护零线,中性线成为工作零线,即三相五线制;TN-C-S系统称为局部三相五线制,一般从变压器引出是TN-C系统,进入建筑物后,从建筑物总配电箱开始变为TN-S 系统。
  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电网,保护接零适用于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在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将零线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的再次紧密连接称为重复接地。其作用:1、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2、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楼主: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供点电系统是什么类型的?    还有  我现有一台设备有阻性负载也有感性负载   还有一些仪表要求接大地  并且设备都是金属的   外壳和负载也是金属连接    那么我可不可以直接和零线连接啊   我担心的是  如果三相电源不平衡会不会对仪表有影响或者零线带电啊?

网友E:
不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