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差压变送器测液位的问题。

楼主(2006-09-10):
我们单位用双法兰远传差压变送器测碱液的液位,罐子是密闭的,并且里边是负压,刚装上时用的挺好,过一段时间后经常跳动,比如从零位跳到最大量程,请高手指点一下,另外,负压对这个测液位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对于密闭容器是没有没有影响
拆下来,看看法兰膜片是不是损坏了,
要考虑不要超温度.
怀疑选型有问题.

网友B:
之前碰到过此类问题,也是测真空容器的液位,总是测不准液位。后来发现法兰膜片漏,肉眼很难看出来。建议更换。

网友C:
不应该是膜片损坏。膜片损坏的话测量出来的值要么是很高要么很低,而不应该是来回跳动。建议查一下接线线路,应该是电路问题。
可来电:0577-62885619  王先生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测液位从0到满量程来回跳,后来检查发现是接线柱接触不好.

网友E:
膜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单位的一台测液位双法兰,就碰到这种现象,只不过没这么严重,也是有突跳现象,后来拆开后发现膜片上有针眼状渗出硅油,原因是由于介质中含氯导致不锈钢膜片受损,一点小建议.

网友E:
测负压还是用浮桶好一些。

网友F:
能提供你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型号吗?
经常在选型上出问题,你测量的是碱液,膜片是什么材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难说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智能的,如果是的话
重新标定了,也许就好了(可能是内部呈现出现问题)
外部干扰和膜片损坏及选型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H:
测真空条件下的液位要特殊提出压力,厂家就会选绝压双法兰

网友I:
你能把你用的差压变送器的型号说一下,我想你安装用了一段时间后,说明仪表在起初的设定是对,但是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你的导压管,也是和法兰相联的管有其中一条是不通了,你检检一下吧

网友J:
现在变送器的生产及经销商提供的变送器如果你在选型时没有给出操作压力,或给出的不是绝压。厂家提供给你的都是标准型,这种情况要选高真空差压变送器,膜片的材质在选型时要特殊提出。

网友K:
很大可能是膜片腐蚀或泄漏,在实际维护中遇见不少

网友L:
用双法兰测量负压设备内的液位原则上可行,但应该将变送器安装在下法兰口以下越远越好。如果变送器位于两法兰中间极易造成下法兰的损坏。如果法兰没有损坏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测量值也会越来越高。若真空度很高最好采用雷达液位计。

网友M(2006-10-17):
膜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缺油!!

网友N:
我现在有一个罐,有酸性,里面是淀粉乳,有搅拌,有沉淀,不知道用那种的液位计好点?价格不能太高

网友O:
可以参考德国柯普乐的产品 www.ksr-kuebler.com.cn
可mail交流:stick1102@vip.sina.com  陈先生

网友A:
TO:ADNY
如果不在乎价格的话.建议采用雷达!

网友P:
见意使用超声波液位计,国产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一万元基本能搞定,而且适合你的这种场合,要是用雷达的话,价格就高了.

网友Q:
呵呵,跳字可能情况很多,电路板问题也可以引起的。不仅是膜片问题。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的使用范围有限!温度一高,
蒸汽一多就无能为力!

网友R:
TO :adny:
用导波雷达可能会好些,价格应该也不贵,肯定不会超过2W

网友R:
  4.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摘自《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步骤》周山河

网友A:
楼上真辛苦了!

网友S(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

网友T:
换个其他原理的那?

例如雷达?超声波?

网友U:
雷达液位变送器跟超声波的是同一类型吧

网友V(2009-09-03):
用差压变送器测一密闭储罐的液位,取压口堵塞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