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一个S7-300的问题!

楼主(2006-09-10):
我现在有个小项目,一台上位机(组态王)和S7-300的PLC,请问我选哪一款CPU比较合适?点数为192/64/16/4,PLC和上位机用什么方式通讯比较合理?谢谢了!

网友A:
随便一款S7-300都行。通讯用MPI比较经济

楼主:
通讯和编程用一个口吗?那样不方便。如果我用S7-200的话,可不可以?

网友B:
用两百你可能配不出那么多点
用300通讯和编程可以用一个口,没什么不方便的,你买个带编程口的通讯插头就OK了嘛

网友C:
点数为192/64/16/4,这么点数,建议用s7-300的plc,经济一点的用mpi通讯

网友D:
通讯和编程用一个口吗?那样不方便。
-----------------------------------
西门子有一种一分二的MPI接头,
其侧面可以出线接一MPI设备
其上面又是一MPI插孔

网友E:
我们这次工程就是用的组态王和S7300,通讯用的MPI。总体说来还行,就是速度慢了一些。如不是要求很高的话,足够用。

网友F:
就是,可以用的,只要你对速度要求不高。MPI的通讯速率是187.5K

网友G:
S7 300
DP通信

网友H:
通讯和编程可以用一个口,买个带编程口的通讯插头就OK了

网友I:
S7-300 CPU315-2DP 通讯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