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Client与Server重新连接问题!

楼主(2006-09-10):
在Client与Server正常通信的过程中,如果SERVER丢失(例如远程电脑关闭或者人为关闭SERVER),这个时候,Client如何得知这个事件呢?(例如SERVER中的数据改变时,Client中有Datachange事件)。只有得到这个事件才能再次连接SERVER.

网友A:
you can use the Reconnect,CMD if the opcclient have the CMD

网友B:
我想知道GE的opc工具是否有这个功能,不知哪位能告知,谢谢!

网友A:
你指那个GE的opc工具???

楼主:
能给个例子代码吗?

重新连接是可以的,问题是得不到这个事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连接.

网友C(2006-10-25):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如果是同步方式,当然很简单,调用不成功九知道连接中断了
如果是异步方式,则可以在OnDataChange里没刷新一次记录下刷新时间,在另外的地方判断是否很长时间没有调用OnDataChange,如果没有调用,则用同步方式刷新一次,如果不成功,即可以判断为连接中断了。

组态软件推新品优惠活动

仅点数限制,32点免费软件随便下载
另32点数以上软件全面优惠,64点写应用文章可优惠到180元
欢迎有意从事软件销售的公司和个人和我们联系,我们公司专业从事组态软件开发
成都超控自动化软件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superc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