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密码怎么设定呀

楼主(2006-09-10):
如题
请各位大侠帮助,指导一下。。。。。

网友A:
用软件还是手持编程器?有好多的方法

楼主:
无论哪一种,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看说明书

网友C:
用软件的话(GPP):在线--登陆关键字--新建登陆关键字.

网友D:
FX1N型PLC,FXGP_WIN-C软件:
菜单栏/PLC/PLC当前口令或删除/输入八位口令/确认。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在电脑上设定好登陆关键字,在传输时不能传输,报警为检查PLC及传输电缆线,所以我无法设定密码,不知那位大侠传授经验,多谢?

网友A:
更改后要重新写入PLC才会有效的,

网友F:
你为什么要设呢?

网友G:
解M比较容易。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H:
要是能做成真正的超高手就不会设密码了,只可是我不是,郁闷啊。

网友I:
用手持编程器怎么设置密码??

网友J:
我的一个FX1S的PLC忘了,那位大哥能告诉我解的办法或者告诉我冲掉的方法,程序不要紧,在线等,急!!

网友K:
新建一个,重新写入,就把原来的程序覆盖掉了!

网友L:
朋友们,能给我一份三菱的jei mi软件吗?yzdyjcyxgs@126.com

网友M:
TO LIUHAI   我可以免费给你。

网友M:
 TO LIUHAI   我可以免费给你。13671654117.

网友N:
还是不用设定了,没有用.

网友O:
    VB6.0编写,有带注释的源代码;三种操作方式:
1.读取密码;2.修改密码;3.取消密码;可处理多达
七种产品的密码;需要者可联系刘方亮先生:
    021-59886508转806;13817334515
    E-Mail:liuflamp@126.com
    旨在相互学习,为大家排忧解难,非正规目的者
勿扰!

网友L:
to:bobbzp 我的QQ:529459768

网友L:
三菱PLC1N设了密码,怎么把程序全清?

网友P:
清除内存就好了啊

网友Q(2008-09-30):
手持的好象不能设置吧

网友R:
用软件的话(GPP):在线--登陆关键字--新建登陆关键字.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