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与P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6-09-10):
我的系统采用6ES7 314-1AF11-0AB0和6ES7 365-1BA01-0AA0和6GK7 343-1EX21-0XE0及其它模块。请问此系统是否还需要MPI适配器,因为我现在和343-1通讯不上,不知是设置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硬件上不能这样用。
我作的软件是SETP7 SP2中文版。

网友A:
好像要用mpi对343配置(IP)好了以后,才可以连接343.另外还需要安装可以更改pc/pg interface的软件

楼主:
先谢谢了!再请问更改pc/pg interface的软件哪里有?SETP7V5.3 SP2里没有吗?

网友B:
硬件组态第一次要用MPI口下载,然后就可以了,关于SET pc/pg interface在STEP7 软件窗口的OPTION菜单下

网友C:
对,另外也可以在控制面板中找到SET PG/PC INTERFACE.

网友C:
好象CP343-1必需要用MPI配一下才能用的。不象=S=施耐德的插上就能用。西门子还要改进啊。
哈哈

网友D:
硬件组态完成后,下载就行了。

网友E:
用MPI口,要用适配器的

网友F:
应该不用的,343-1有MAC地址的,只要在配置NETWORK里,把网络组态配好,并在网线已连通下,save and compile就能把以太网接通了。然后再就可以下载硬件组态了。反正400的我都这么干

网友A:
不是用TCP/IP协议的话,好像可以不设置IP而通过mac地址通讯

网友G:
siemens的通讯设置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H:
组态好了,用MPI直接上传就可以了,在硬件组态中可以设定模块信息

网友I:
上传你的组态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J(2006-10-13):
在PC/PG设置中,设定ISO工业以太网协议,直接就可下载上传程序,前提是343必须有MAC地址,如果想用IP协议,则必须采用其他方式设定IP地址后才可使用!

网友K(2006-11-12):
长见识啊。

网友L(2007-08-06):
请问..小龙虾:发表中..
在PC/PG设置中,设定ISO工业以太网协议,直接就可下载上传程序,前提是343必须有MAC地址,
<ISO工业以太网协议>的物理接口是不是..232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