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好坏判断

楼主(2006-09-10):
恳求各位:
    知道怎样判断接近开关好坏的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A:
好判断。三根线,两根电源一根信号输出,有的是高有效输出,有的是低有效输出,有信号和无信号输出时用万用表量一量输出端电压有无差别。另外有的接近开关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此种情况在输出端的电源正极之间接个10K电阻才可以量输出线的电压。

网友B:
如果是2线的,交流。

网友C:
接继电器试验了!

网友D:
      型号不一样,判断方法也就不一样,我们厂里的都是24VDC  NPN NO的,用万用表测一下负极和输出的电压,如里有东西接近时,测量是0V。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A:
两线制交流没用过,个人认为测负载两端的交流电压可以判断。

网友E:
型号不一样,判断方法也就不一样,2线的,接继电器试验,三根线用万用表量一量输出端电压有无差别

网友F:
接近开关种类较多,直流二线制(一般DC24V),交流二线制(AC220V),直流三线制(PNP NO,PNP NC,NPN NO,NPN NC),检测好坏以拖动继电器判断为好。

网友G:
同意楼上意见,以拖动继电器判断为好。

网友H:
xue-816说得好。

网友F:
对于直流二线制的接近开关,因输出一般只有50mA,很难拖动继电器(小型的继电器吸合电流大约80mA,维持电流40mA),用发光二极管串电阻检测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