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测重传感器的类型(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楼主(2006-09-10):
我不太清楚测重传感器的类型,听说有什么电流型,有什么电压型。请问怎么样区分。如果在称重中出现不稳定,波动大的情况怎样判断传感器故障?

网友A:
称重传感器直接输出的一般都是毫伏的电压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输出电流信号。
波动大可能是绝缘的问题。
www.zjloadcell.com
0571-85988814

楼主:
请问,我厂用的中海BR-7B传感器,如果用你厂的厂品的话,应该用什么型号来替代?

网友A:
你可以上我公司网站看一下啊。对你说的中海公司不了解,或者你可以发张照片到我的邮箱hzsz77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