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从VB通过DDE读数问题

楼主(2006-09-10):
各位高手:
我实现了VB通过DDE读INTOUCH的数据
但是INTOUCH通过DDE从VB读数总读不到,应该怎么设置?
请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A:
you must set VB Object's >linktopic.linkitem
then in touch ,seting the Topic define ,
application name,linktopic;linkitems

楼主:
在VB里设置如下:
text1.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1.linkitem = "vbdde1"
text1.linkmode = 1
其中vbdde1是INTOUCH标记字典名中的变量
这样设置后VB能读到INTOUCH的数据。
但是怎么设置后INTOUCH才能通过DDE读取VB里的数据呢?
看到一些论文里将在INTOUCHU中设置变量的DDE特性,我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个特性在哪里设置,难道是我版本的问题,我的INTOUCH是7.11版本的。 在“特别”菜单“访问名”里可以设置使用DDE协议的访问名,但是节点名、应用程序名和主题名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正确读取VB里的数据,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真愁人,请高手指点啊,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网友A:
节点名: 空
应用程序名:VB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窗体的linktopic

楼主:
谢谢mahenggui:
我这样做了,但是还是不能读取数据,不知道又是哪儿错了。
有些说用DDEPoke,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使用,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B(2006-12-18):
节点名: 空
应用程序名:VB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窗体的linktopic
"应用程序名:VB应用程序名",只写VB应用程序名可以吗?INTOUCH能找到VB程序吗?
我也没调通INTOUCH通过DDE读取VB的数据,哪位有成功的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C(2007-02-07):
调用LINK.REQUEST 和LINK,POKE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