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的WINCC画面联网问题

楼主(2006-09-10):
前天,主控台地面镶瓷砖,我把工控机搬回办公室.今天把工控机搬回来之后,打开WINCC画面后,原来的辊道设定好的速度不见了,其他的在线设备也无法显示其状态,但是能在线看STEP7中各种变量变化等等.请各位帮帮我解决一下WINCC不能联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网线、网卡、驱动

网友B:
是不是通讯不正常了,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和网卡。

楼主:
我什么都没动过啊!不过今天也什么都没改,看看这,看看那就好了

网友C:
建议将WINCC内的通讯参数在核实一下,另外察看通讯电缆是否有问题(包括屏蔽)

网友A:
肯定是连接问题了,还是好好查一下吧,不然可能复发.哈哈

网友D:
是不是都显示灰色,没有通讯联接?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推测:
1、你的工控机在搬运过程中网卡可能松动了。
2、要不就是你的wincc系统在关闭时,选择了“关闭项目并退出wincc系统”,应该选择“退出wincc系统”。

网友D:
检查完之后,将wincc系统重启,重新运行。

网友D:
主要是不能关闭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