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好办法

楼主(2006-09-10):
    在用户电表后装一个电容是不是可以省电,因为现在住户中,日光灯是电感负载,用电容可以进行补偿。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收费的电度表测量的是有功电量,加不加补偿电容,显示的电量是一样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6-9-10 20:33:00 发表的内容:
  收费的电度表测量的是有功电量,加不加补偿电容,显示的电量是一样的。
--------------------------------------------------------------------------------------------

网友C:
好像电容补偿的只是前面的线路,不会对后面的日光灯等负载进行补偿。

网友D:
电能表计的是有功,和你加多少个电容无关,

网友E:
电容起什么作用啊?无功功率补偿?我觉得用点LED灯比较节能!

网友F:
家里 的话 节电最好的办法就是少用电 装什么都没有多大效果
 工厂的话就不同了

网友G:
同意鸭子的说法!工厂的电感类负载比较多有明显的效果!而家庭的电感类负载小没有太大的节能效果!

网友H:
大家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I:
还有一点就住宅电费收取和工厂的电费收取方式不一样,住宅只计有功电量电费,而工厂大多还存在一个无功电量超标罚款的收费方式,因而合理的投切电力补偿电容在工厂的作用非常大,在过去,建筑安装工程要求凡是带镇流器的日光灯都要在镇流器的两端并联上一个电容器,现在居民住户不太注重这方面了。

网友J(2006-10-28):
收费的电度表测量的是有功电量,加不加补偿电容,显示的电量是一样的.学习了
我觉得用点LED灯比较节能!顶!  LED灯,谁用过,哪有卖?

网友K(2009-03-10):
           家里不起效果。  在工厂就不一样了。。。。

网友L:
电度表只计量有功电量,装不装电容一样。10楼说装LED灯,我考察过这个项目,言过其实,光效还不如节能灯,有眩光,照度低。因此没有作。

网友M:
要省电可以点蜡烛比较省电!

网友N:
自己家装个手工摇式发电机,把总开一关,自己发电用,这才节约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自己家装个手工摇式发电机,把总开一关,自己发电用,这才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