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有你好LOGO请教你

楼主(2006-09-10):
我想用LOGO做一个电机的控制,油田抽油机电机,轻载用星型,重载用三角型控制,以达节能的目的,不知道电流的变送器用哪个品牌好,LOGO 的模拟量控制如何呀?谢谢你!!控制逻辑图如何编,需要哪种型号的LOGO!

网友A:
LOGO!相当是智能继电器,工作电源有24VDC与220VAC之分,都是8点输入,4点输出,另有一扩展模块4入4出。
如有LOGO!编程困难,我可以帮你忙。
联系方式请登陆个人网站: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B(2006-10-15):
抱歉今天才看到此贴,首先要注意电机是可以在星形和三角形之间切换的,电流变送器要0-10V输出的形式。LOGO的模拟量是用比较器来实现控制的。编程应该比较简单,具体的方案可来电与我讨论,我的电话:18606834312

楼主:
谢谢和先生,谢谢鸿雍,以后联系

楼主:
    谢谢和先生,谢谢鸿雍,以后联系电话13785482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