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工常用英文词汇

楼主(2006-09-10):
工作中常碰到电气图纸中的一些英文词汇,有些看不明白,相信各位也碰到过此类情况吧.在此向各位同行求助,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装个金山词霸

网友B:
     装金山快译也很好用,或者用笔把常用的记下来上网查一下,

网友B: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习的主要是记单词,因本人文化程度低效果不错,

网友C(2007-08-25):
自助资料里有,你搜索电工专业英语词汇即可

网友D:
A
abort 中断,停止stop
abnormal 异常
abrader 研磨,磨石,研磨工具
absence 失去
Absence of brush 无(碳)刷
Absolute ABS 绝对的
Absolute atmosphere ATA 绝对大气压
AC Lub oil pump 交流润滑油泵
absorptance 吸收比,吸收率
acceleration 加速
accelerator 加速器
accept 接受
access 存取
accomplish 完成,达到
accumulator 蓄电池,累加器
Accumulator battery 蓄电池组
accuracy 准确,精确
acid 酸性,酸的
Acid washing 酸洗
acknowledge 确认,响应
acquisition 发现,取得
action 动作
Active power 有功功率
actuator 执行机构
address 地址
adequate 适当的,充分的
adjust 调整,校正
Admission mode 进汽方式
Aerial line 天线
after 以后
air 风,空气
Air compressor 空压机
Air duct pressure 风管压力
Air ejector 抽气器
Air exhaust fan 排气扇
Air heater 空气加热器
Air preheater 空气预热器
Air receiver 空气罐
Alarm 报警
algorithm 算法
alphanumeric 字母数字
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
Altitude 高度,海拔
Ambient 周围的,环境的
Ambient temp 环境温度
ammeter 电流表,安培计
Ammonia tank 氨水箱
Ampere 安培
amplifier 放大器
Analog 模拟
Analog input 模拟输入
Analog-to-digital A/D 模拟转换
Analysis 分析
Angle 角度
Angle valve 角伐
Angle of lag 滞后角
Angle of lead 超前角
anthracite 无烟煤
Anion 阴离子
Anionic exchanger 阴离子交换器
Anode 阳极,正极
announce 通知,宣布
Annual 年的,年报
Annual energy output 年发电量
anticipate 预期,期望
Aph slow motion motor 空预器低速马达
Application program 应用程序
approach 近似值,接近
Arc 电弧,弧光
architecture 建筑物结构
Area 面积,区域
armature 电枢,转子衔铁
Arrester 避雷器
Ash 灰烬,废墟
Ash handling 除灰
Ash settling pond 沉渣池
Ash slurry pump 灰浆泵
assemble 安装,组装
Assume 假定,采取,担任
Asynchronous motor 异步马达
atmosphere 大气,大气压
Atomizing 雾化
Attempt 企图
Attemperater 减温器,调温器
Attention 注意
Attenuation 衰減,减少,降低
Auto reclose 自动重合闸
Auto transfer 自动转移
Autoformer 自耦变压器
Automatic AUTO 自动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 自动调压器
Auxiliary AUX 辅助的
Auxiliary power 厂用电
Available 有效的,可用的
Avoid 避免,回避
Avometer 万用表,安伏欧表计
Axial 轴向的
Axis 轴,轴线
Axis disp protection 轴向位移,保护
Axle 轴,车轴,心捧
B
Back 背后,反向的
Back pressure 背压
Back wash 反冲洗
Back up 支持,备用
Back ward 向后
Baffle 隔板
Bag filter 除尘布袋
Balance 平衡
Ball 球
Ball valve 球阀
Bar 巴,条杆
Bar screen material classifier 栅形滤网
base 基础、根据
Base load 基本负荷
Base mode 基本方式
Batch processing unit 批处理单元
Battery 电池
Bearing BRG 轴承
before 在…之前
bell 铃
Belt 带,皮带
Bend 挠度,弯曲
Besel 监视孔
BLAS 偏置,偏压
Binary 二进制,双
Black 黑色
Black out 大停电,全厂停电
blade 叶片
Bleed 放气,放水
Blocking signal 闭锁信号
Blow 吹
Blow down 排污
Blowlamp 喷灯
blue 蓝色
Bms watchdog Bms看门狗,bms监视器
boiler BLR 锅炉
Boiler feedwater pump BFP 锅炉给水泵
Boil-off 蒸发汽化
bolt 螺栓
bore 孔,腔
boost BST 增压,提高
Boost centrifugal pump BST CEP 凝升泵
Boost pump BP 升压泵
Boot strap 模拟线路,辅助程序
bottom 底部
Bowl mill 碗式磨
brash 脆性,易脆的
bracket 支架,托架,括号
breadth 宽度
break 断开,断路
breaker 断路器,隔离开关
Breaker coil 跳闸线路
breeze 微风,煤粉
Brens-chluss 熄火,燃烧终结
bridge 电桥,跨接,桥形网络
brigade 班,组,队,大队
broadcast 广播
brownout 节约用电
brush 电刷,刷子
Brush rocker 电刷摇环
Brown coal 褐煤
Buchholtz protecter 瓦斯保护
bucket 斗,吊斗
Buffer tank 缓冲箱
built 建立
bulletin 公告,公报
bump 碰,撞击
bunker 煤仓
burner 燃烧器
Burner management system 燃烧器管理系统
Bus section 母线段
busbar 母线
Busbar frame 母线支架
buscouple 母联
button 按钮
Bypass/by pass BYP 旁路
Bypass valve 旁路阀
C
cabinet 柜
cable 电缆
calculator 计算器
caliber 管径、尺寸、大小
calorie 卡
caloric 热的、热量
Caloric value 发热量、热值
calorific 发热的、热量的
Calorific efficiency 热效率
cancel 取消、省略
capacitance CAPAC 电容
Capacitive reactance 容抗
capacity 容量、出力、能量
card (电子)板、卡
carrier 搬运机、载波、带电粒子
Carrier protection 高频保护
cascade CAS 串级
Case pipe 套管
casine 壳、箱
casual 偶然的、临时、不规则的
Casual inspection 不定期检查、临时检查
casualty 人身事故、伤亡、故障
catastrophe 灾祸、事故
Catastrophe failure 重大事故
Cat-pad 猫爪
cathode 阴板、负极
Cathode ray tube CRT 显示器
Cation exchanger 阳离子交换器
caution 注意
Center 中心
centigrade 摄氏温标
Central control room 中控室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中央处理器
Centrifugal 离心的
Certificate 证明书、执照
Centrifugal fan 离心风机
Certification of fitness 合格证书、质量证书
Chamber 办公室、会议室
Change 改变
Channel 通道、频道
Character 字符
Characteristics 特性、特性曲线
Charge 负荷、充电、加注
Charge indicator 验电器、带电指示器
Chart 图、图线图
chassis 底座、机壳
Chassis earth 机壳接地
Check 检查
Check valve CK VLV 截止线、止回线
Chemical 化学
Chemical dosing 化学加药
Chest 室
Chief 主要的、首长、首领
Chief engineer 总工程师
Chief operator 值班长
Chimney 烟囱、烟道
Chlorine 氯
Circuit 电路
Circuit breaker 电路断路器
Circuit diagram 电路图
Circular current 环流
Circulating 循环
Circulating water pump 循环水泵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循环冷却水
Clamp 夹具、钳
Clarification 澄清
Class 类、等级、程度
Class of insulation 绝缘等级
Clean 清洁的、纯净的
Cleanse 净化、洗净、消毒
Clear 清除
CLEARING OF FAULT 故障清除
Clock interface unit CIU 时钟接口单元
Clockwise 顺时针、右旋的
Close 关闭
Closed cooling water 闭式冷却水
Closed-loop 闭环
Cluster 电池组、组、群
Coal 煤
Coal ash 煤灰
Coal breaker 碎煤机
Coal consumption 耗煤量、煤耗
Coal crusher 碎煤机
Coal handling 输煤设备、输煤装置
Coal dust 煤粉
Coal-fired power plant 燃煤发电厂
Coal hopper 煤斗
Coal yard 煤场
Coarse 粗的、不精确的
Coaxial cable 同轴电缆
Code 代号、密码
Coil 线圈
Coil pipe 蛇形管
Cold 冷
Cold air 冷风
Cold reheater CRH 再热器冷段
Cold reserve 冷备用(锅炉)
Cold start 冷态启动
Cold test 冷态试验
Collect 收集
Collecting pipe 集水管
Collector 收集器
Colour 颜色
Colour library 颜色库
Combin 合并、联合
Combustion 燃烧
Command 命令、指挥
Commission 使投入、使投产
Common 共同的、普通的
Communication 联系、通讯
Commutator 换向器
Compensation 补偿
Company CO 公司
Company limited CO LTD 有限公司
Complexity 复杂
Complete 完成
Component 元件
Compress 压缩
Compress air 压缩空气
Compresser 压缩机
Computer 计算机
Concrete 混凝土制的
Concurrent 同时发生的、一致的
Concurrent boiler 直流锅炉
Cond press 凝结器压力
Condensate 冷凝、使凝结
Condensate extraction pump CEP 凝结水泵
Condenser COND/CNDER 凝结器
Condensive reactance 容抗
Condition 条件、状况
Conduct 传导
Conductivity 导电率
Conference 会议、商讨、谈判
Congealer 冷却器、冷冻器
Configure 组态
Connection 联接
Connector 联接器、接线盒
Console 控制台
Consult 商量、咨询、参考
Consumption 消费、消耗
Consumption steam 汽耗
Constant 恒定的
Contact 触点
Contactor 接触器、触头
Contact to earth 接地、触地、碰地
Content 目录
Contin blwdwn 连排
Continuous 连续的
Contract 合同
Control CNTR/CNTPL 控制
Control & instrument 仪控
Control loop 控制环
Control oil 控制油
Control panel 控制盘
Controller 控制器
Control stage 调节级、控制级
Control valve 调节阀
Conve cton sh 低温过热器
Convection 对流
Convertor 运输机、传输机
Cool 冷的
Cooler 冷却器
Cooling 冷却
Cooling fan 冷却风机
Cooling water pump 冷却水泵
Cooling tower 冷却塔
Coordinate COORD 协调
Coordinate boiler follow mode 协调的锅炉跟随方式
Coordinate control system 协调控制系统
Coordinate turbine follow mode 协调的汽机跟随方式
Copy 拷贝
Core 铁心、核心、磁心
Core loss 铁(芯损)耗
Corner 角落
Correction 修正、改正
Corrosion 腐蚀
Cost 价格、成本、费用
Cost of fuel 燃料费用
Cost of upkeep 日常费用、维护费用
Coupler 联轴器
Coupling 耦合、联轴
Couple CPL 联轴器
Crane 起重机
Critical 临界的
Critical speed 临界速度
Crusher 碎渣机
Current transformer CT 电流互感器
Cube 立方(体)
Cubicle illumination 箱内照明
Curdle 凝固
Current 电流、当前
Cursor 光标
Curve 曲线
Custom 习惯、海关
Custom keys 用户键
Cutter 切削工具
Cyanic 青色、深蓝色
Cycle 循环、周期、周波
Cymometer 频率表
Cyclome classifier 旋风分离器
Cylinder CYL 汽缸
D
Daily load curve 日负荷曲线
Daily load 日负荷
Damage 损坏、破坏
Damper DMPR 阻尼器、挡板
Danger 危险、危险物
Dank 潮湿
Danger zone 危险区
Data 数据
Data base 数据库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S 数据采集系统
Data highway 数据高速公路
Date 日期
Data pool 数据库
Dc lub oil pump 直流润滑油泵
Dead band 死区
Deaerator DEA/DEAE/DEAER 除氧器
Decimeter 分米
Decrease DEC 减少
Deep 深度、深的、深
Default 默认、缺席
Degree 度、等级
Demand 要求、查问
Delay 延迟
Delay time 延时
Delete 删除
Demineralized water 除盐水
Demineralizer 除盐装置
Deposit 沉积结垢
Desalt 除盐设备
Description 说明、描述
Destination 目标、目的地
Desuperheater 减温器
Desuperheater water DSH WTE 减温水
Detail 细节
Detect 发现、检定
Deviate 偏离、偏差
Device 设备、仪器
Diagnosis 诊断
Diagram 图形、图表
Diagram directory 图目录
Diagram number 图形号
Diameter 直径
Diaphragm 膜片、隔板
Dielectric 介质、绝缘的
Diesel generator 柴油发电机
Difference 差异、差别、差额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差动保护
Diff press 差压
Diff expansion DIFF EXP 胀差
Differential pressure DP/DSP 差压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 electric hydraulic 电调
Digital input/output 数字量输入/输出
Digital-to-analog D/A 数/模转换
Dioxde 二氧化碳
Direct current DC 直流(电)
Direct digital control DDC 直接数字控制
Disassembly 拆卸
Disaster 事故、故障
Disc 叶轮
Disaster shutdown 事故停机
Discharge 排除、放电、卸载
Discharge current 放电电流、泄漏电流
Disconnector 隔离器、隔离开关
Disconnect switch 隔离开关
Discrete input/output 离散输入/输出
Disk 磁盘
Disk manage commands 磁盘管理命令
Dispatch 调度、发送派遣
Dispatcher 调度员
Dispatching station 调度站(局)
Disconnector 隔离器、隔离开关
Discrete input/output 离散输入/输出
Disk 磁盘
Displacement 位移
Displacement pump 活塞泵
Display 显示、列屏
Distance 距离
Distilled water DISTL WTR 蒸馏水
Distributed 分布\分配\配电(水、汽)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 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processing unit DPU 分布处理单元
Distributing board 配电盘
Distribution network 配电网络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二次变电站
Disturbance 扰动
Diverter vlv 切换线
Divided by 除以
Design 设计、发明
Division 分界、部门
Division wall 分割屏
Documentation 文件
Door 门
Dosing pump 加药泵
Dowel pin 定位销
Down pipe 下降管
Download 下载
Downtime 停机时间
Dozer 推土机
Draft 通风、草图
Drain DRN 疏水、排放
Drain pump 疏水泵
Drain tank 疏水箱
Drawing 图样、牵引
Drill 钻孔、钻头、钻床
Drive 驱动、强迫
Drn collector 疏水收集器
Drop 站
Drowned pump 潜水泵
Drum 汽包
Drum-type boiled 汽包式锅炉
Dry 干、干燥
Dual 双重的
Duct 风道、管道
Dust 灰尘
Dust helmet 防尘罩
Dust catcher 除尘器、吸尘器
Duty 责任
Dynamic 动态的
Dynamometer 功率表
E
Earth 大地
Earth fault 接地故障
Earth connector 接地线、接地
Earth lead 接地线、接地
Eccentricity 偏心、扰度
Econ recirc vlv 省煤器再循环线
Economizer ECON 省煤器
Edit 编辑
Efficiency 效率
Eject pump 射水泵
Ejection 射出
Ejector 抽气器
Electric 电的
Elbow 弯管、弯头
Electric-hydraulic control 电/液控制
Electrical 电的、电气的
Electrical lockout solenoid vlv 电磁阀锁阀
Electrical machine 电机
Electrical service 供电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电力工业
Electrode 电极
Electric power company 电力公司
Electric 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
Electronic 电子的、电子学的
Electrotechnics 电工学、电工技术
Electrostaic precipitator 静电除尘器
Electrostatic 静电的
Element 元件、零件、单元
Elevation ELEV 标高
Elevator 升降机
Ellipse 椭圆
Emergency decree 安规
Emerg lub oil 事故润滑油
Emerg off 事故停/关闭
Emerg seal oil 事故密封油
Emergency EMERG 紧急事故
Emergency drain 事故疏水
Emergency governet/intercepter 危急遮断器
Employee 雇员
Empty 排空
Enclosure 外壳、包围
End 末端、终结
End cover 端盖
Energize 激励、加电
Energy 能、能量
Energy meter 电度表
Energy source 能源
Engineer keyboard 工程师键盘
Engineer station 工程师站
Engineer's console 工程师操作站
Engineering 工程
Enter 开始、使进入
Entry 输入
Equalizer valve 平衡线
Equipment 设备
Erase 删除
Error 错误
Escape valve 安全线
Evaporate 蒸发、冷化
Evaporating 蒸发量
Event 事件
Excess 超过、过度
Excess combustion air 过剩燃烧空气
Excitation 励磁
Exciter 励磁机
Exhaust EXH 排汽
Exhaust portion 排汽段
Exit 出口
Expansion EXP 膨胀
Expansion tank 扩容箱
Expenditure 费用
Expert 专家、能手
Explosion 爆炸
Exponent 指数幂
External 外部的、表面的
Extinguisher 灭火器
Extinguishing medium 灭弧介质
Extraction check valve EXTR CHK VLV 抽汽逆止阀
Extra-high voltage 超高压
Extend 扩展、延伸
Exteral 外部的、表面的
Extr press 抽汽压力
Extr temp 抽汽温度
Extraction EXTR 抽汽
F
Factor 因素、因数
Fahrenheit 华式温标
Failure FAIL 失败
FALSE 假的、错误的
Fan 风扇、风机
Fan duty 风机负荷
Fast cut back FCB 快速切回
Fault 故障
Faulty operation 误操作
Features 特点
Feed 馈、供给
Feedback 反馈
Feed forward 前馈
Feed water 给水
Feed-water makeup 补给水
Fiber optic 光纤
Field 磁场、现场
Field operator 现场运行人员
Figure 数字、图案
File 文件
Filter 滤网、过滤器
Filter differential pressure FILTR DP 滤网压差
Final 最后的
Final super-heater FSH 末级过热器、高过
Fine ash silo 细灰库
Fire 燃烧、火焰
Fire-proof 耐火的、防火的
Fire-extinguisher 灭火器
Fire-hose 消防水带
Fire hydrant 消防栓
Fire-fight 灭火
Fireproof 防火的、阻燃的
Fire pump 消防水泵
First stage 第一级、首级
First stage guide vane 第一级导叶
Flame 火焰
Flame check 火检
Flame detect cable FLM DET CAB 火检电缆
Flange 法兰
Flange joint 法兰结合面
Flank 侧翼、侧面
Flash 闪光、闪烁、闪蒸
Flash lamp 闪光灯
Flash light 闪光
Flasher 闪光装置
Flexible 灵活的、柔性的
Flexible joint 弹性联接器
Flip-flop 触发器、双稳态电路
Float-charge 浮充电
Floppy disk 软磁盘
Floppy driver 磁盘机
Flow 流量、流动
Flowmeter 流量计
Flue 烟道
Format 形式、格式
Flue gas 烟气
Fluid 液体
Fly ash 飞灰
Follow 跟随
Forbid 禁止
Force 强制
Force circulation 强制循环
Force draft fan 送风机
Forney 福尼(公司)
Forward 向前
Free end 自由端
Frequency 频率
From 从、来自
Front 前面的
Fuel 燃料
Fuel safety 燃料保护
Full speed 额定频率
Fully 充分的、完全的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group 功能组
Furnace 炉膛
Fuse 保险丝、熔断器
Fuse holder 保险盒
Fusible cutout 熔断开关
Fw bypass 给水旁路
G
GAIN 增益
Gang 班、组
Gas 气体、烟气
Gate 闸门
Gate damper 闸门式挡板
Gateway 入口、途径
Gauge 仪表、标准
Gauge float 水位、指示、浮标
Gear 齿轮
Gear pump 齿轮泵
Gear shift housing 变速箱
Gen main breaker 发电机出口总开关
General control panel 总控制屏
General vlv 总阀
Generate 引起、产生
Generator 发电机、发生器
Gland 密封套
Gland heater GLAND HTR 轴封加热器
Gland seal 轴封
Glass-paper 砂纸
Goal 目的、目标
Go on 继续
Govern vlv GV 调速器、调节器
Graphics 调节阀
Grease 图形
Green 绿色
Grid 高压输电网、铅板
Grid system 电网系统
Gross rating 总出力、总额定值
Ground/earth 地、大地
Group 组、群
Group library 组库
H
Halt instruction 停机指令
Hangers 悬吊管
Hardware 硬件
Hardness 硬度、困难的
Hazardous 危险的、冒险的
Header 联箱
Heat 热、加热
Heater 加热器
Heating 加热
Heat rate 热效率
Heat soak 暖机
Hertz HZ 赫兹
Hesitate HESI 暂停、犹豫
High 高的、高等的、高大的
High pressure HP 高压
High pressure heater HPH 高压加热器
History 历史
Historical date reporter HDR 历史数据报告
Historical storage & retrieval unit HSR 历史数据报告存储与检索单元
Hold 保持
Home 家、处所
Hopper 漏斗、料斗
Hori vib(vibration) 水平振动
Horizontal 水平的、横式
Horse power 马力
Hose 软管、水龙带
Hot 热的
Hot air 热风
Hot rh 再热(器)热段
Hot start 热态启动
Hot well 热水井
Hour 小时
Hp cyl cross pipe  高压缸短管
Hp turb exh press 高压缸排汽压力
Hybrid 混合物
Hydraulic 液压
Hydrogen 氢(H)
Hydrogen purity 氢气纯度
Hydrobin/ dewatering bin 脱水仓
I
Idiostaic 同电位的
Idle 空载的、无效的
Ignition light oil 轻油点火
Ignition 引燃、电火
Ignitor 电火器
Ignore 忽视
Illustrate 说明
Impeller 推进器、叶轮
Impedance 阻抗
Import 进口、引入
Impulse 脉冲、冲击、冲量
Inch IN 英寸
Inching 缓动、点动
Income 进线
Increase INC 增加
Index 索引、指示
Indicator 指示器
Individual 单个的、独立的
Inductive reactance 感抗
Input/output I/O 输入/输出
Induced draft fan IDF 引风机
Inductance 电感
Induction motor 异步电动机
Industrial water  工业水
Industry 工业
Inflatable seal  充气密封
Inhibit 禁止
Initial 最初的
Inlet 入口
Input group 输入组
Insert 插入
Inside 内侧、内部
Inspection 观察、检查
Install 安装
Inspection hole 检查孔、人孔
Installed capacity 装机容量
Instantaneous 即时的、瞬时的
Instantaneous power 瞬时功率
Instruction 说明书、指南、指导
Instrument 仪器
Instrument panel 仪表盘
Insulate 绝缘、绝热、隔离
Insulator 绝缘子
Intake 输入端、进线
Integer 整数
Integral 积分
Intensity 强度
Interpole 换向板
Inter-stage extraction 中间抽头
Interface 接口
Interference 干扰、干涉
Interlock 联锁
Intermediate 中间的
Internal 内部的
Interrogation 质问、问号
Interrupt 中断
Interval 间隔
Interlock auto on 联锁投自动
Inverter 逆变器、反向器、非门
Invoice INV 发票、发货单、托运
Intermediate pressure IP 中压
Intermediate relay 中间继电器
Invalid 无效的、有病的
Investment 投资
Ion-exchange 离子交换器
IP.cyl 中压缸
Isolation 隔离
Isolator 隔离、刀闸
J
Jacking oil 顶轴油
Jacking pump 顶轴泵
Job 工作
Jumper 跳线、跨接
Junction box 接线盒
K
Key 键销、钥匙、键槽
Keyboard 键盘
Key library 键库
Key switch 键开关
Kilovolt-ampere KVA 千伏安
Kink 弯曲、缠绕
Knack 技巧、窍门、诀窍
Knife-switch 闸刀开关
L
Label 标号、标签
Laboratory 实验室
Labyrinth seal 迷宫密封
Ladder 梯子、阶梯
Ladder diagram 梯形图
Lamp 灯、光源
Large platen LARGE PLT 大屏
Last 最后的
Latch 止动销、挂闸、插锁
Leak 泄漏(动词)
Leakage 泄漏(名词)
Left 左
Length 长度
Level 液位、水平
Lifebelt 安全带、保险带
Lift 提、升
Light 光亮、点、点燃、照亮
Lightning 雷电
Light run 空转
Lightning arrestor 避雷器
Limit LMT 极限、限制
Limiter 限制器、限位开关
Line 线、直线
Line impedance 线路阻抗
Lining 衬层、内衬
Linkage 连杆
List 列表
Liter 公升
Ljungstrom trisector air preheaters 容克式空预器
Load 负荷
Load demand compute LDC 负荷指令计算
Load impedance 负荷阻抗
Load limit 负荷限制
Load rejection 甩负荷
Load shedding 甩负荷
Loading 加负荷
Load thrown on 带负荷
Local 局部
Local attendant 现场值班员
Local repair 现场检修
Local start 就地启动
Local stop 就地停止
Location 处所、位置
Lock 闭锁、密封舱、固定
Logger 记录器、拖车
Logic 逻辑
Long 长
Loop 环、回路
Loss 损失、减少
Loss of excitation 励磁损失
Loss of phase 失相
Low 低
Low press LP 低压
Low press heater LPH 低压加热器
Low-half 下半
Lower 较低的、降低
Lower heating value 低位发热量
Low pressure cylinder LPC/LP CYL 低压缸
Low temperature superheater LT SH 低温过热器
Lub oil 润滑油
Lub oil pump 润滑油泵
Lubricate LUB 润滑
M
Magenta 品红色
Magnet 磁
Main 主要的/主蒸汽的/电力网
Main oil tank 主油箱
Main screen 主屏
Main steam 主蒸汽
Main transformer 主变压器
Maintenance 维护、检修、小修
Maintenance manual 检修手册
Major overhaul 大修
Make up 补充(补给)
Makers works 制造厂
Malfunction 出错、误动、失灵
Management 管理、控制、处理
Manhole 人孔、检查孔、出入孔
Manifold 各式各样的联箱、集气管
Manometer 压力表
Man-machine interaction 人机对话
Manual 手动、手册
Manual reject MRE 手动切换
Manual/Auto station M/A STATION 手动/自动切换站
Mark 型号、刻度、标志、特征
Mass memory 大容量存储器
Master 主要、控制者
Master control room 主控室、中央控制室
Master fuel trip MFT 主燃料跳闸
Maximum 最高的、最大
Maximum continue rate MCR 最大连续率
Mechanocaloric 热机的
Mean 平均值、中间的
Mean water level 平均水位
Measure 量度、测量
Mechanical 机械的、力学的
Mechanical trip vlv 机械跳闸阀
Mechanism 机械、力学、方法
Medial 中间的、平均的
Mediate 间接的、调解
Medium 装置、介质、工质
Megawatt 兆瓦
Memory 存储
Metal 金属
Meter 集量器、仪表、米
Meter switch 仪表开关
Method 方法、规律、程序
Method of operation 运行方式
Mica 云母
Mica dielectric 云母电介质
Microcallipers 千分尺
Microphone 麦克风、话筒
Middle MID 中间的
Middle-temperature rh MT RH 中温再热器
Mill 磨、磨煤机、铣刀
Minimum 最小的
Minor overhaul 小修
Minus 减、负号
Minus phase 负相位
Minute 分钟
Miss operation 误动作、误操作
Miss trip 拒跳闸
Mistake 错误、事故
Mixed bed 混床
Mixture 混合物
Man-machine interface MMI 人机接口
Modem 调制解调器
Modify 修改
Modulating control 调节控制
Modulating valve 调节阀
Module 模件
Moisture 湿度、湿汽
Monitor 监视器、监视
Monoxide 一氧化物
Month 目
Motor MTR 马达
Motor control center MCC 马达控制中心
Motor winding 电动机组绕组
Mouldproof 防霉的
Mount 安装、固定
Mountain cork 石棉
Mouse 鼠标
Move 移动
Multidrop 多站
Multispeed 多速
Mult-multi 多、多倍
Multimeter 万用表
Multiplication 乘
Multivibrator 多谐振荡器
N
Name 名、名字
Natural 自然的
Naught line 零线
Needlepoint vlv 针阀
Negative 负的
Negative pressure NEG PRESS 负压
Neon tester 试电表
Net ratine/net output 净出力
Network 网络
Neutral line 中性线
Neutral 中性的
Neutral point 中性点
Next 其次的
Night shift 夜班
Nipper 钳子、镊子
Noise 噪音
No-loading 空载
Nominal 标称的、额定的
Nominal power 额定功率
Nominal rating 标称出力、额定出力
Non-return vlv 逆止线
Non-work 非工作的
Normal 正常的、常规的
Normal closed contact 常闭触点
Normal makeup wtr 正常补水
Not available 无效、不能用
No touch relay 无触点继电器
Non-work pad / n-work pad 非工作瓦
Nozzle 喷嘴
Number 数字、号码、数目
Number of turns  匝数
Nut 螺母、螺帽
O
Occur 发生
Odd 奇数
Office 办公室
Oil 油
Oil breaker 油开关
Oiler 注油器
Oil fuel trip OFT 油燃料跳闸
Oil gun 油枪
Oil immersed natural cooling 油浸自然冷却
Oil purifier 油净化装置
On-line 在线、联机的
On-load test 带负荷试验
On/off 开/关
Onset 开始、发作
Open 开、打开
Open-air 露天的、开启的
Open-loop 开环
Open work 户外作业
Operating panel 操作盘
Operation 操作、运行
Operational log 运行记录
Operator 操作员
Operator keyboard 操作员键盘
Operator station 操作员站
Operator's alarm console 操作员报警台
Optimal 最优的、最佳的
Optimal value 最佳值
Optional 可选的
Option switch 选择开关
Orifice plate 孔板
Original 初始的、原始的
Oscillator 振荡器
Oscilloscope 示波器
Out 出、出口
Outage 停用
Out-of-service 为投入运行的
Outlet 出口
Output 产量、产品、输出
Output group 输出组
Outside 外边、外面
Over current 过流
Over load 过负荷
Overload protection 过载保护
Overall design 总体设计
Over voltage 过压
Overflow 溢流
Overflow vlv station 溢流阀门站
Overhaul 大修
Overhaul life 大修间隙
Overhead 顶部
Overhead line 架空线
Override 超越
Overspeed 超速
Overspeed trip 超速跳闸
Overview 概述、总述
Own demand 厂用电量
Oxide film 氧化膜、氧化层
Oxygen 氧
P
Package 组件、包
Packed group 组合组
Pad 瓦、衬垫
Page 页
Panel 屏、盘
Parameter 参数
Part 部分、部件
Part per million PPM 百万分率
Password 口令
Path 路线
Peak 峰值
Peak load 峰值负荷
Pendant 悬吊
Pendant pull switch 拉线开关
Penthouse 顶棚
Penumatics 汽动装置
Percent PCT 百分数
Percentage 百分比
Perfect 完全的、理想的
Perfect combustion 完全燃烧
Performance 完成、执行、性能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性能计算
Performance curve 性能曲线
Periodic 周期的、循环的
Periodic inspection 定期检查
Peripheral 周围的
Peripheral equipment 外围设备
Permanent 永久的、持久的
Permanent magnetic generator 永磁发电机
Permit 允许
Permit to work 允许开工
Petrol 汽油
Phase PH 阶段、状态、方面、相
Phase angle 相角
Phase-failure protection 断相保护
Phase not together 缺相、失相
Phase sequence 相序
Phase-in 同步
Piezometer 压力计
Pitch coal 烟煤
Pid drawing 流程图
Pilot 导向、辅助的、控制的
Pilot bearing 导向轴承
Pipe 管、管道
Pitch 投、掷、节距、螺距
Plan 计划
Plant 工场、车间
Plant load factor 电厂负荷因数
Plastics 塑料
Platen 台板、屏式
Platen superheater PLT SH 屏式过热器
Plug 塞子、栓、插头
Plug socket 插座
Plunger 柱塞、滑阀
Plunger pump 柱塞泵
Plus 加
Plyers 钳子、老虎钳
Pneumatic 气动的
Point 点
Point database 测点数据库
Point directory 测点目录
Point name 测点名
Point record 测点记录
Point field 泡克区
Phase voltage 相电压
Pole 机、柱
Policher 除盐装置
Pollution 污染
Pop valve 安全阀、突开阀
Portion 一部分
Position POS 位置
Positive 确定的、正的、阳性的
Potable water 饮用水
Potential transformer PT 电压互感器
Pound LB 磅
Power PWR 功率、电源
Power factor 功率因子
Power plant 电厂
Pre-alarm 预报警
Precipitator PRECI/PRECIP 除尘器
Preheat 预热
Pre light 预点火
Preliminary 准备工作
Present 出现
Preset 预设、预置
Pressure PRES 压力
Primary 初级的、一次的
Primary air 一次风
Primary air fan PAF 一次风机
Primary superheater 低温过热器
Primary grid substation 主网变电站
Prime 首要的
Printer 打印机
Principle 原理、原则
Priority 优先级、优点
Probe 探头
Process 过程、方法
Processing time 处理时间
Program 程序
Programmable 可编程的
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hibit 禁止
Proportional / integral / derivativ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Protection PROT 保护
Protection bolt 危急遮断器飞锤
Protection ring 危急遮断器飞环
Protocol 规约(数据通信)
Potential transformer PT 电压互感器
Psig 磅/平方英寸(表压力)
Psia 磅/平方英寸(绝对压力)
Puffer breaker 压力式断路器
Pulse 脉冲、脉动
Pulverizer PULV 磨煤机
Pump 泵
Punch 冲床、冲压机
Purge 净化、吹扫
Purifier 净化器
Purify 纯度
Purpose 目的、用途
Push and pull switch 推拉开关
Push button 按钮
Put into operation 投入运行
Pyod 热电偶
Pyrology 热工学
Q
Q-line Q线
Quad 回芯组线
Quality 质量
Quartz 石英、水晶
Query 询问、查询
Quick 快
Quicksilver 水银、汞
Quick open 快开
Quit 停止、离开、推出
R
Rack earth 机壳接地
Radial 径向的、半径的
Radication 开方
Radiator wall rh 壁式再热器
Radiator 散热(辐射)器
Radiation fin 散热片
Raise 升高
Range 范围、量程
Rap 敲打
Rap device (除尘器)振打装置
Rapid charge 快速充电
Rated 额定的、比率的
Rated conditions 额定条件
Rated power 额定功率
Ratio 比率
Raw material 原材料
Ray 光线、射线
Reactance 电抗、反作用
Reactive capacity 无功容量
Re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Read out 读出、结果传达
Ready 准备好
Real power 有效功率
Real time 实时的
Rear 后面
Recall 重新调用、重查
Receive tank 回收箱、接收箱
Recipe 处方、配方
Recire/Recycle damper  再循环挡板
Recirculate 再循环
Reclaim 再生回收
Reclosing 重合闸
Recommend 介绍、建议
Recording 记录、录音、唱片
Recovery 恢复、再生
Recovery time 恢复时间
Rectification 整流、检波、调整
Rectifier 整流器
Red 红色
Reduction 还原、缩小、降低
Redundancy 冗余、多余
Reference REF 参考、参照、证明书
Reflux 倒流、回流
Region 地域、领域
Register 寄存器
Regulate 调节、控制
Regulating stage 调节级
Regulating valve 调节阀
Reheater RH 再热器
Relative REL 相对的
Relative expansion 相对膨胀
Relay 继电器
Relay panel 继电器屏
Release 释放
Reliability 可靠的、安全的
Relief 去载、卸载、释放、解除
Relieve valve 安全阀、减压阀
Remote 遥远的、远方的
Remote select 遥控选择
Remote technical center RTC 遥控技术中心
Renewal 更新、更换
Repair 修理
Repairer 修理工、检修工
Repeat 重复、反复
Replacement parts 备件、替换零件
Request REO 请求
Require 要求
Reserve parts 备件
Reserved 备用的
Reset 复位
Resistance 阻力、电阻
Resonate 谐振、调谐
Response 响应
Responsibility 责任
Retract 可伸缩的、缩回
Retractable thermoprobe 可伸缩的温度探头
Retrieval 可检索的、可追忆的
Return 返回
Return oil 回油
Reverse power 逆功率
Reverse rotation 反转
Review 检查
Rig 安装、装配、调整
Right 右
Right-of-way 公用线路
Ring 环
Roller 辊子
Roof 顶、炉顶
Root 跟
Rotary switch 转换开关
Rotating 旋转
Rotating joint 液压联轴器
Rotor 转子
Routine 例行的、日常的
Routing inspection 日常检查、日常检测
Routing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Run 运行
Run back 返回
Rundown 迫降
Running conditions 运行情况
Running current 工作电流
Running in 试运行、试转
Running/operation overhaul 临时检修
S
Safe 安全的、可靠的、稳定的
Safe potential 安全电压
Safety 安全
Safety cap  安全帽
Safety measure 安全措施
Safety rules 安全规程
Safety valve 安全线
Sample 取样、举例
Sampler 取样器
Saturate 饱和
Saturate condition 饱和条件、饱和状态
Saturated steam SAT STM 饱和蒸汽
Scale 铁锈水垢
Scan 扫描
Schedule 时间表、计划表
Schematic 图解的、简图
Scoop 勺管
Scr controller 屏幕控制器
Screen 屏幕
Screw 螺杆、螺丝
Screwdriver 螺丝刀
Scroll 滚屏
Sea 海
Seal 密封
Seal air 密封风
Sealing gland 密封盖
Seal oil 密封油
Seal steam SEAL STM 密封蒸汽
Search 寻找、查找
Seawater 海水
Second 秒、第二
Second air SEC AIR 二次风
Secondary 二次的
Seep 渗出、渗漏
Seepage 渗漏现象
Select 选择
Self 自己、自我、本人
Self-hold 自保持
Self-running 自启动
Sensor 传感器
Sensitive 灵敏器
Sensitiveness 灵敏性
Separator 分离器
Sequence 顺序、序列
Sequence of emergence SOE 事故追忆
Sequential control system SCS 顺序控制系统
Series-longitudinal layout 串联纵向布置
Service 服务、伺服
Service power 厂用电
Servomotor 伺服电机
Set 设定
Setpoint 设定点
Set up 安装、调整、建立
Severity 刚度、硬度、严重
Sewage treatment 废水处理
Shadow 影子、屏蔽
Shaft 轴、烟囱
Shaft seal 轴封
Shake 摇动、振动
Shakeproof 防振
Shaft 轴、手柄、矿井
Shaped 形状
Share 共享、分配
Share memory 共享存储器
Sheet 表格、纸张
Shell 壳
Shield 屏蔽层
Shift 值、替换
Shift charge engineer 值班工程师
Shoe 推力瓦
Shortage of water 缺水
Short circuit 短路
Shot 发射、冲击、钢粒
Shunt reactor 并联电抗器
Shut off 关闭
Shutdown 停止、停机
Siccative 干燥剂
Side 侧边
Sidewall 侧墙
Sifter 筛子、滤波器
Signal 信号
Signal lamp 信号等
Sign 标记、注册
Significance 意义、有效
Silence 消音、沉寂
Silicon SI 硅
Silicon stack 硅堆
Silo 灰库
Single 单个的、个体的
Station interface module SLM 站接口模件
Simple 单纯的、简单的
Similar 同样的、类似的
Simulator 仿真机
Single blade switch 单刀开关
Sinusoid 正弦曲线
Site 现场
Site commissioning test 现场投运方式
Size 尺寸、大小
Size of memory 存储量
Sketch 图纸、草图
Skin effect 集肤效应
Skip 空指令、跳跃
Slag 结垢
Sliding key 滑销
Sliding press mode 消压方式
Sluiceway 水沟
Slurry 灰浆
Smoke 烟、冒烟
Smokes-stack 烟囱
Smooth 平滑的、光滑的
Socket 插座
Soft 软的、柔软的
Software 软件
Solenoid SOLN 螺线圈
Solid 固体
Sootblower 吹灰、吹灰器
Sound detection 声音探测
Source 源、电源
Spanner 扳手
Spare  备用的、空余的
Spare parts 备件、备品
Specification 技术说明
Specific weight 比重
Speed 速度
Speed protection 超速保护
Spray 喷射
Spray nozzle 喷嘴
Spray water 喷水
Spring 弹簧、春天
Spring clutch 弹簧离合器
Square 广场、方的
Squirrel-cage armature 鼠笼式电枢
Stabiliser 稳定器
Stability 稳定(性)
Stack 烟囱
Staff 职工
Stage 级、台
Stall 停车、阻止
Standard 标准
Standby 备用、待机
Standby heat 热备用
Star 星、星形连接
Star connected system 星形连接制"Y"
Start 启动、开始
Starting conditions 启动条件
Start up 启动
Start-up sequence 启动程序
State 状态
Statement 说明、语句
Static 静电
Static storage  静态存储器
Station  站、发电厂、地点
Station capacity 发电厂容量
Station interface unit SLU 站接口单元
Stator 静子
Stator coil 定子线圈
Stator core 定子铁芯
Status 状态
Status display 状态显示
Steadiness 稳定性
Steam STM 蒸汽
Steam cylinder 汽缸
Steam exhaust 乏气、废气
Steam feed pump 汽动给水泵
Steam-turbine generator 汽轮发电机
Step 步
Step-by-step motor 步进电动机
Step ladder 阶梯
Step-down transformer 降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 升压变压器
Stere 立方米
Stockyard 储煤场
Stop 停止
Stop vlv 主汽线
Storage 储存
Storage battery 蓄电池
Storage tank 储存箱
Straight 直的、直线
Strainer 滤网
Stress 应力、强调
Styrofoam 泡沫塑料
Subcritical 亚临界
Subgraph 子图
Subject 题目、科目
Submerged chain conveyor  捞渣机
Submeter 分表
Subscreen 子屏
Subsequent flow  续流
Substation 变电站、子站
Subtransmission 二次输电
Suction 抽吸
Suction pump 真空泵
Suction vlv 入口阀
Supercritical 超临界
Superheater 过热器
Supersaturation 过饱和
Supervision 监视、管理
Supervisor's desk 值长台
Supervisory 监督、监视、管理
Supply 供给
Supply district 供电区、供电范围
Supply vlv 供给阀、入口阀
Support 支持、支撑
Support bracket 支架
Supporting ring 支持环
Sure 确信的、可靠的
Surface 表面的
Surge 喘振
Sustain 维持、确认
Switch 开关、切换
Switchboard 开关盘
Switch blade 开关闸刀
Switching off 断开
Switching on 接通
Switch panel 开关屏
Switching push button 开关按钮
Switching room 配电室
Switchgear 开关机构
Sylphon 波纹管、膜盒
Symbol 符号
Symbolic code 符号码
Symmetrical 对称的
Symmetrical polyphase system 对称多相制
Synchronization 同步
Synchronizer 同步器
Synchronoscope 同期表
Synthesis 合成、综合
Syren 汽笛、报警器
Syringe 注油器
System 系统
T
Tab 表格
Tachogenerator 测速发电机
Tag 结束语、标签
Tandem 串联
Tank 箱
Tap 抽头、分布
Tape armour 钢带铠装
Taper 锥体、楔销
Taper key 斜键、楔键
Taper pin 锥形销、斜销
Target 目标
T-beam 丁字梁
Temperature 温度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温度补偿
Temperature liming relay 热继电器
Tempered 热处理的
Template 模板、样板
Tensile 拉力的、张力的
Total control unit TCU 总控单元
T-junction 三通
Text 出口
Terminal 端子、接线柱
Test 试验
Thermal 热的/热量的/由热驱动的
Thermal conduction 热传导
Thermal convection 热对流
Thermal couple 热电偶
Thermal cycle 热力循环
Thermal power plant 热力发电厂
Thermal radiation 热辐射
Thermometer 温度计
Thermotechnical 热工的
Thickness 厚度、浓度
Third 第三
Three elements control 三冲量控制
Throttle 节流
Throttle orifice 节流孔板
Throttle pressure THRT PRS  主汽压、节流压力
Thrust 冲击、推力
Thrust bearing 推力轴承
Thrust pad 推力瓦
Thumb rule 安培右手定则
Thyristor 晶闸管
Tight 紧密的
Tilt 倾斜
Tilting 摆动
Time-lag relay 延时继电器
Tin soldering 焊锡
Tin soldering paster 焊锡膏
Title 题目、标题
Total 总计的
To 到、去
Token 标志
Tool 工具
Tool box 工具箱
Tong-test ammeter 钳式电流表
Torque 扭矩、力矩
Tough rubber 硬橡胶
Track 跟踪
Training officer 培训主管
Transducer XDUCER 传感器、交流器
Transfer 转换
Transfer pump 传输泵
Transformer XFORMER 变压器
Transmission 传输
Transmitter XMITEER 变送器
Transwitch 可控硅开关
Travel 过程、运转、进行、移动
Trend 趋势、方向
Triangle 三角板
Trigger 触发器
Tri-way vlv 三通阀
Trim spray 微量喷水
Trip 跳闸、断开
Triple 三信的
Trouble 事故、故障、干扰
Try square 直角尺、曲尺
True 真实的、调整、校正
Trunk (输电)干线、通风道
T-square 丁字尺
TUNE 调节
Tuning 调谐
Turbing TURB 汽轮机、涡轮、水轮机
Turbing follow mode 汽机跟踪方式
Turbing iroper 汽轮机本体
Turbogenerator 汽轮机发电机
Turbulence 紊流
Turning gear 盘车齿轮
Turning gear piggy back 盘车齿轮啮合
Turning motor 盘车电机
Tweezers 镊子、钳子
Twin-delta 双"△"(连接)
Twist drill 麻花钻
Type 类型、标志
U
U-bolt U形螺栓
Ultra-high voltage 特高压
Unbuild 失磁
Unburned 未燃尽的
Undercritical 亚临界的
Undervoltage 欠压、电压低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UPS 不间断电流
Unit 单元、机组、电池
Unit transformer 电源变
Unload 减负荷
Unlock 打开、解锁、释放
Unprotected 未保护的、无屏蔽的
Up 向上
Up-half 上部、上半
Update 更新、修改、校正
Upgrade 升级(优先级)提高/改进
Upper 上部
Underflow baffle 导流板
Underground cable 地下电缆
Use 使用
Usage factor 利用率、利用子数
User 用户
U-shaped manet 马蹄形磁铁
U-steel 槽钢
V
V-belt 三角皮带
Vacuum 真空
Vacuum breaker valve 真空破坏阀
Vacuum pump 真空泵
Valid 有效地、正确
Valley load 低谷负荷
Value 数值
Valve VLV 阀门
Valve disk 阀芯
Valve seat 阀座
Vane 叶片
Vapour 蒸汽
Variable 可变的、可调的
Varnished wire 漆包线
Vector 失量、向量
Ventilation VENT 通风
Venturi tube  文丘里管
Vert vib 垂直振动
Vertical VERT 垂直的
Vessel 容器
Vibration 振动
Video display unit VDU 显示器
Viscosity 粘度
Visor 护目镜、观察孔
Voltage 电压、电压量
Voltage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Voltmeter 电压表
Volume 容积、体积
W
Wall 墙、壁
Wall temp 壁面温度
Warm start 温态启动
Warming 暖机
Warning 报警
Wash 洗
Washer 垫圈、补垫
Waste 浪费、废物
Waste steam 乏汽
Water WTR 水
Water hammer 水锤、水击
Water wall 水冷壁
Weather 天气
Weather plug 消防栓
Weak 星期、周
Weight 重量
Weld 焊接
Welding helmet 焊工面罩
Welding stick 焊条
Westinghouse 西屋(控制系统供货商)
White 白色
Winch 卷扬机
Windbox 风箱
Winding temp 绕组温度
Windings 绕组
Windows 窗口
Wire 电绕
Wire stripper 剥线钳
Wood 木、木制的
Work 工作
Workpad 工作瓦
Worm 涡轮、螺杆
Worm drive 蜗杆转动
Wye Y形接法
Wye-delta Y-△接法
X
Xerox 静电复印机
X-ray X射线
Y
Year 年
Yellow 黄色
Y-joint 叉形接头
Y-tube 裤衩管、Y型管
Yield 屈服
Yoke 轭、回、偏转线圈
Y-y connection 双星形接法、Y-Y接法
Z
Zero 零
Zero drift 零点漂移
Zoomar 镜头
Zone 区、层、带

网友E(2011-08-20):
好,,,抄下来,下次一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