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Embedded Rail System?

楼主(2006-09-10):
[b]我是一个外行,很外的那种,所以我有一个很外行的问题请教大家,还请大家尽力帮帮我先谢过各位了!我在翻译一个文件涉及到了这个Embedded Rail System系统,还烦请大家费心了!!![/u]

网友A:
请确认一下 Embedded Rail System 是否没有打字讹误
通常遇到过 Embedded Real System ,意思是:嵌入式实时系统
嵌入就是装入在宿主系统中的意思。
实时系统就是对外部事件能够有较快速和确定时间响应的系统。

网友B:
Embedded Rail System ==> 嵌入式鐵道系統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mbedded+Rail+System
Embedded Real-time System ==> 嵌入式實時系統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mbedded+Real-time+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