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6-09-10):
我用S7200的PLC采集电压和电流,现在领导要我能显示出总的耗能,就是用多少度电了!!!
请指点以下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功率=1.732*V*I
再用积分计算能耗

楼主:
嘿嘿,请讲一下用积分计算能耗怎么算吧!!!

网友B:
亚星这个计算方法还要考虑功率因素.
否则你显示的电量将超过实际用电量

网友A:
当然要有一个效率系数.
最简单的积分方法是把单位时间的乘机进行累加.比如说单位时间定为T0,那么每过T0时间就计算一次能耗:
W=K*1.732*V*I*T0+W0
WO=上次的能耗值

网友C:
装一块带脉冲输出的电度表吧
脉冲信号进PLC就很好算了
靠电流电压信号算不准也不好算

网友D:
工厂一般要求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直接用变送器,或多参数电量变送器。然后积分求有功、无功电量。采样时间调整后,与电度表差异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