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9-10):
lg变频器ig5  0.75kw  被雷击模块坏,换后使用一天模块又坏。请问各位高手,估计是什么原因,提供维修此变频器的地址,日照翔宇电气

网友A(2007-01-07):
变频器专业维修 青岛美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3697682508
装上一天就坏了?应该是保修范畴~~~
用摇表摇一下电机,是否有对地短路~~~

网友A:
忘记说了 我们也代理LG的变频器 还有DANFOSS 台达 日搏

网友B(2007-05-19):
想做防雷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