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在控制室中的接线安装

楼主(2006-09-10):
因为刚毕业不久,没有在实际问题中碰到过,希望各位高人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A:
电脑会安装硬件吗?和DCS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DCS一般都有设计图纸,应该先了解DCS所控制的设备以及工艺流程和要求,然后读懂图纸,接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C:
DCS在中央控制室就是网络布线,UPS等!!!

网友D:
最好有具体的问题,提出来才好帮忙啊! 因为DCS的现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