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线速表

楼主(2006-09-10):
请教各位 线速表主要用来做什么 如果我们安装了一个记数器
在装一个线速表 ,那么100米后 记数器 显示100米 那线速表显示什么
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呵 呵 线速表当然显示的是线速度了

楼主:
什么线速度?

网友B:
线速度是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瞬时速度

网友C:
我这里有线速表买啊!13802390670赵海

网友D(2007-03-20):
线速度是指单位时间内运动距离, 比如你记数器显示100米时,机器运转了2分钟,那么你用线速表测就是50(单位是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