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液压技术

楼主(2006-09-11):
工厂有一台800T液压厂,工作过程中,每次到达所设定压力时,需保压一定时间,在这保压时间里,经常会掉压,请问具体原因何在,能给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A:
这是个液压问题..
要求不高的系统保压一般做法是利用换向阀将油缸两头封住后将油泵卸荷,以节约运行能源.由于系统存在泄漏,油缸压力会逐渐下降,这是正常现象.
可采用以下办法解决:
1)检修系统密封,减少泄漏而减缓压力降低..
2)增加泄漏补偿环节,在保压过程中用小流量供油系统向系统补油,维持系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