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id控制

楼主(2006-09-11):
一台卷绕机,放卷采用变频器控制,缠绕采用三菱伺服,排线采用三菱伺服控制,缠绕电机每转输出N个脉冲控制排线电机左右正反转,放卷与缠绕中间用一摆辊安装传感器左右摆动来采集张力信号,作为PID的测这定值,PID输出控制缠绕电机速度,刚开始的时候,张力摆辊还算稳定,随着缠绕卷径的增大,摆辊上下跳动的比较大,无法控制,有请工程师们指点一下迷津,PID的经验设定值为几?上述问题是哪一个参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A:
这个没有经验和理论数据的
感觉这种控制还是不要用PID,不只是好不好调的问题,还有适不适合的问题
你这个是什么卷?
纸?金属板?还是布?
类似的收放卷我都做过,没有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