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震动程序复位

楼主(2006-09-11):
FX0NPLC在外部机械震动下程序会复位,如set m300,震动后设备就停了,用户就认为PLC有问题,怎办

网友A:
在复位条件加上短时间的延时进行过滤由于“震动”而引起的停机故障。

网友B:
你所说的震动是脉冲干扰吗

楼主:
我把rest m300闩了,只有set m300还停

网友C:
还没听说过,楼上的能说清楚一些嘛!

网友D:
闩怎么念的 ,是啥意思呀?

网友E:
是机械震动吗?设法消震才是上策。

网友F:
究竟是什么震动?PLC在震动?

网友G(2006-10-25):
可能是接触不良,振动掉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