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7的问题!!

楼主(2006-09-11):
请问我在一个炼钢程序中看到那么多断点和封点,我觉得没一点意思!!
那设那么多断点和封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便于了解程序的修改过程。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程序是怎样由原程序修改的。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何谓断点?何谓封点呢?

网友C:
便于阅读和修改啊

网友A:
何谓断点?何谓封点呢?
------------------------
断点:串接常断触点使某些条件或线圈断开,不起作用(类似于给被断点加常断触点)
封点:用常通触点或直接跨过此触点而使被封的点不起作用。(类似于电路中的将某个触点短接)

网友A:
另:加封点和断点并不利于程序的阅读和修改。因为你很大一部分时间可能用在这些地方

网友D:
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