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装置从哪儿取能?

楼主(2006-09-11):
请问现场都有380V电而且用这个,还是统一标准是从高压侧取能?

网友A:
从软起动的进线端,也就是电源端取控制电源.其实软起动就是可控硅调压起动,就是保护多一点,最好还是加旁路接触器,否者容易出问题.

楼主:
对于高压10KV, 直接从配电侧220V取能可不可以啊?

网友A:
高压的控制电源一般有几路备份,高压互感器取电,外部电源也就是380伏电源,ups电源等,且互为备用,正常工作时用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