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步进电机同步问题!!!急!!

楼主(2006-09-11):
各位前辈请帮忙,我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器,同时向8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按照常规应该8个步进电机同时启动,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8台电机有先走和后走的,走的距离是相等的,我想让这8台步进电机同时启动和停止,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可以有赏解决:xincheng-c@tom.com

网友A:
你先说一下,这八路信号是单片机同一个IO端口的信号还是不同IO端口的信号

网友B:
你可以用单片机的P3口一个端口控制八个步进电机的转速,然后通过P1口给八个电机发速度脉冲,我想应该不会出现你的那种情况了吧.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驱动器的响应时间不一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计算出时间的差值,然后通过速度给定补偿来解决.

网友C:
你把一路脉冲信号从电脑接出来后并联到8个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两个驱动器的情况我用过,控制更多驱动器出现问题我不负责哈

网友C:
不对,我想起来了,我们公司曾经用一路脉冲带过十几个步进驱动器,那是在试驱动器时常用的,那电脑输出是ULN2004,能提供500mA电流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前辈,几位能否留个信箱我把更详细的资料给您看一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一个口驱动8各电机,肯定不同步。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现在一直在努力,但还是未能解决!哭啊!!急啊!

网友E:
“一个口驱动8各电机,肯定不同步”
什么意思?还“肯定”?

网友E:
"谢谢各位前辈,我现在一直在努力,但还是未能解决!哭啊!!急啊!"
说说看,你都“努力”了些什么?

网友C:
“一个口驱动8各电机,肯定不同步。”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样程度的同步,微秒级的差异?那样可能是达不到。不过我想误差不会超过10微秒的

网友D:
我碰到一鸟人(对这个用户本人十分不屑,此等脏话仅限于他)用一路脉冲控制2路安川伺服做双边同步驱动,结果2个电机总是一先一后,造成龙门跨梁震动(跨幅600毫米,一前一后造成横梁扭曲),无法满足精度。
    可不可以调好?当然可以:改变驱动器参数就能改善。
    但从控制角度来说,本人十分讨厌有人这样做,因为要求两台驱动器的电气参数完全一样是需要运气的。如果我们作的设备只能靠运气才能运行,劝各位做职业彩民吧!做事就要做的专业一点,否则就别做。
    “一个口驱动8各电机,肯定不同步。”就如同奥运会100米决赛起跑线上8位选手,起跑枪响后有谁看见过8人同起同到的?这还需要想吗?
    楼主没有提具体要求,我们也只能泛泛而谈。

网友E:
上面说的好象都是对的,不过,您有没有看到,楼主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F:
发个详细资料  fcb1075@163.com

网友F:
我希望大家共同提高,个人意见反对有赏解决.当然如果非常需要时.另仪!

网友D:
本人反对无偿解决问题,不会就要付出代价!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表明你对专业的技术知识是否尊重!
    现在技术论坛不活跃,每天新发表的主题帖子很少超过20,这与斑竹“不许做广告”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不论是伺服、步进、变频等驱动单元,都不可能按楼主的想法做到同步。斑竹对8个步进同步问题似乎有话要说,何不一吐为快?

网友G:
平身,朕以为完全同步是不可能地,关键是要求同步性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查出来同步性不佳,如果检测方式足够灵敏是可以参与控制地,即便是步进电机,也是可以升压来提高其响应能力。如果是离线发现或肉眼看到的,那时马后炮,于事无补地。

网友H:
应该不是‘ULN2004’,是ULN2003或者ULN2803。 如果是步进电机,可以把脉冲频率降低或者脉冲个数减少试验,便于观察。

网友E:
“现在技术论坛不活跃,每天新发表的主题帖子很少超过20,这与斑竹“不许做广告”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如果放开广告导致帖子增加,那么,增加的那些帖子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也罢。我承认,水至清则无鱼,不过,从个人的看法,目前还远没有到“至清”的程度。目前,对广告的原则算是“不许做与主题无关的广告”。当然,有的时候无法判断是否与主题有关,比如,只有一个联系方式,我通常就当它“无关”了。

“斑竹对8个步进同步问题似乎有话要说,何不一吐为快?”
实在没有什么好吐的,如果用同一个脉冲源带多个步进电机会不同步,那就是步进电机用错了。

网友I:
斑竹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不同步呢?
如果排除步进电机的问题不说,
用一个脉冲源带多个步进电机会不同步么?
如果不同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和帮忙,同步问题我基本解决了,现在又出现了个跟踪定位问题,我正在做资料,准备把详细资料贴在帖子上,请稍等,再次感谢各位同行!

网友J:
下面引用由万哥在 2006-9-16 9:08: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和帮忙,同步问题我基本解决了,现在又出现了个跟踪定位问题,我正在做资料,准备把详细…
--------------------------------------------------------------------------------------------
老兄,你有问题就来这里问,解决了问题就p不放一个,太不够意思了吧,好歹说说怎么解决的!技术交流如果是单向的,恐怕.......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解决问题是设备目前经过机械调整,在步进电机不同步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所以同步这一块可以不考虑,并不是我用了什么好方法解决了问题而没和各位前辈探讨,各位的帮助和帮忙我不胜感激,但从大家的方法中我了解到要想让8通道步进电机完全同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和客人商量通过机械来完成,就这样的,请楼上的大虾不要生气!我这里先谢勒!

网友K: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结果还是白忙活了!!!!!!

网友L(2007-02-1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驱动器能否同时控制2台电机?一台电机先带动工件横向运动(运动时间约30秒),然后另一台电机带动工件做竖向运动(运动时间约5秒).

网友L:
如果一台步进电机既能带动工件做横向运动,然后再带动工件做竖向运动.不知是否可行?怎么做才能实现?谢谢诸位前辈.

网友M:
一个驱动器能否同时控制2台电机?一台电机先带动工件横向运动(运动时间约30秒),然后另一台电机带动工件做竖向运动(运动时间约5秒).
===============================================
原则上是可以的,不过你必须为此添加电气开关和互锁逻辑;不过一般不主张这样做!

如果一台步进电机既能带动工件做横向运动,然后再带动工件做竖向运动.
===============================================
原则上一样是可以的,那你就得为此加上机械传动和运动分离装置。不过这样做有背于传动电气化的原则。

你这样想的目的是什么呢?节约成本?恐怕最终的系统成本并不会有什么节省,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设计和维护问题,得不偿失!

网友L:
我主要想自己做一个冲孔工具。
先横向(X向)冲一排孔(需要冲20次),然后工件竖向(Y向)前进25mm距离,回头再X向冲孔。

在冲头做垂直冲孔运动时候(每冲一次),需要1-2秒的时间间隔以方便冲头冲出和回缩,然后冲具X向移动25mm。

有没有那位大侠能帮助我设计一下哦?

网友N:
多点同步,还是要有反馈的好,如用绝对值反馈更好,在一定范围内同步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O:
用伺服来做速度可快一点

网友M:
To 南海十三郎: 听起来有点步冲的感觉,还是建议你XY轴非别控制,而且你所需要的运动类型就是简单的点对点,只要保证点位正确,且与冲头协调一致就行了,无需太多的同步要求。
虽说简单,可请人设计方案也不会是免费的哦!对了,你是做产品呢?还是做改造?量多大?

网友L:
波恩前辈,我做一个冲孔用简单工具:
我的思路是X向采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移动间距。Y向采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移动距离。如果这个系统可行,下面是否就是机械定位安装就可?

网友L:
做产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工大面积冲孔。

网友P:
下面引用由麦克疯在 2006-9-13 20:54:00 发表的内容:
  我碰到一鸟人(对这个用户本人十分不屑,此等脏话仅限于他)用一路脉冲控制2路安川伺服做双边同步驱动,结…
--------------------------------------------------------------------------------------------

纯粹扯蛋! 你要看客户要求同步到什么样的程序,而不能是否的讨厌. 在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驱动都正常. 我用步进电机也做过张力控制,你是否骂我有病? 有的时候机械设计上必须要求你用两台伺服驱动一个负载. 我见过小日本的锂电池涂布机就这么做的. 而且伺服还是用的你们不屑的松下的....

网友M:
To ShowFine 对事别对人,尤其不要说脏话。其实你的观点有一些道理。

网友M:
To 南海十三郎: 你的思路基本可行,不过两台步进驱动还需要一个上位的控制器。

网友Q:
我到有个想法,如果步进电机带减速器的话,选择减速比大一些的,电机本身的不同步问题应该可以小一些。

网友M:
To zhaohong:你的想法有一点道理,但不能根本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R:
如果的你的电机都是一样的型号,而且电流都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把8个电机的A B相各并起来(要注意方向哦)然后用一个大电流的驱动器(能满足你的8个并起来的电流,而且你的8个并起来的电感要大于驱动器驱动的最小电感) 这样就能实现同步了

当然你的电机也需要安装的好!要保证在锁紧的时候他们是同步的

网友M:
不是太保险,即使型号一致,由于制造工艺造成的绕组电感和反电势差异也是存在的,个体间差5%~10%一点也不夸张,这样并联使用问题,均流问题很难保证。

网友S:
扌丸着真心人的方法, 我觉得有条件的兄弟, 可以先拿两个型号一至的小电机试试(用万能表做些简单试验, 找最像的两只), 如果这个可以完全同步, 输出力矩也基本一至的话, 说明此方可行.

当然, 我本身也是想做的,但我手头就一种破驱动芯片,带一个电机都吃力,带两个的试验我就不做了. 等你们好好消息了.

网友E:
真要用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我觉得,还是串联有谱一点,就是转速上不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