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楼主(2006-09-11):
做趋势图,要求采样时间在0.5秒以下,请问用什么牌子的屏可以达到要求,以前用的是WEINVIEW的(1秒)达不到要求.

网友A:
可以选择的品牌应该很多,比如台达人机,最低采样时间100ms

楼主:
有性价比好点的吗,台达的价格怎么样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B:
您这个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要这么快。从通讯上来说这个可能会丢数据造成不准确哟。

楼主:
0.5秒就可以达到要求,这个速度应该不是太快,我想不会有丢数据的可能.

网友C:
可以用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xhlq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