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机床按钮同步

楼主(2006-09-11):
     有很多小机床(油压机,热压机,冲床等)为了保护操作工人的安全,采用了双手按钮,但两个启动按钮是串联的,有的工人经常图快,简单把一个按钮用牙签或胶纸固定在闭合状态,变成了单手操作,出现过很多安全事故。所以很有必要把机床上的按钮改为同步,
即两个按钮必须在一个时间范围内同时按下才有效,一般是在0。5秒以内。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的,把线路图贴出来让我们起学习

网友A:
如果有很多小机床都要改,那我觉得可以用PLC 下面用OMRON编了一个,供参考。

楼主:
机器本身都不是很复杂,用PLC太贵了,有没有其它方法,我有个电路图,但不知怎样传上来

网友B:
将 蒙毅 的图中的10000改成继电器,TIM001改成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还有,00500为输出,可能为继电器或接触器,可能需要自锁.

楼主:
图是用画图板画的,有点乱,1是指中间继电器KA1,请高手指点一下看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谢谢

网友C:
用LOGO可以吗?

网友D:
CE标准中推荐的安全继电器,就是用来防止单手操作可能出现事故,必须用双手操作的!!

网友E:
安全继电器,用过的交流一下呢,谢谢。

楼主:
是啊,我也没见过安全继电器,有谁了解的,请介绍一下,谢谢